[笔电] 求助,这种情况是不是cpu出问题了

楼主(2020-07-08):
前几天给笔记本清了一下灰,装上之后日常使用正常,烤鸡和稳定性也能过,但是一用pr或者c4d输出视频就会先黑屏再花屏,然后死机。是不是我大力出奇迹压坏核心了

网友:
“先黑屏再花屏”上传截图看看???

网友A:
很奇怪 可能真是压倒核心了 要不在重新装一下 可能有可能有什么接触不良了

网友:
烤机能过应该不是CPU的问题吧,内存跑下测试看看,是不是有坏块了?

网友:
散热没装好,硅脂没涂好?

网友:
应该是硅脂缺少或者散热片歪斜接触不良导致的散热不良

网友:
带独显的机器?烤机有时候有些软件是不测独显的,可能独显虚焊或者独显显存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 可能真是压倒核心了 要不在重新装一下 可能有可能有什么接触不良了 ...

散热不良,或者是内存条接触不良

网友:
找个维修点检查维修吧,可能是内存或cpu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