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维修个飚王多功能读卡器

楼主(2020-07-08):
某设备上用的移动CF存储卡读卡器,据使用者说读不出卡,就换新的了。到我手里折腾看看吧
金属外壳,什么的签印质量好好,N多年依然清晰
活动数据线

侧面各卡位

拆卸放便

试其它卡位读卡正常,只有CF卡读取故障
原来插座针断了好几根
第50针没了,好在是空位,没有有行
第13针和第38针是电源正极,38针没有了,13针也摇摇欲坠

第1针电源地,也没了,难怪读不了卡呢

换座是不可能的了,只有装义肢代替
换好了第1针,试试吧,读写卡恢复,看看渣渣焊工

换好后的样子

然而乐极生悲,摇摇欲坠的第13针也掉了

只能再来1个义肢了

最终完美收工,得下一个多功能读卡器

拆修完毕

网友A:
没什么用,USB2.0太慢了

网友B:
工控机上用的啊?里面这么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用,USB2.0太慢了

设备拷贝程序用,一个文件顶多上百kb,又不全是老司机用来收藏电影(. ❛ 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控机上用的啊?里面这么脏

坏了,扔工具箱里扒出来的,亏得是金属外壳的,

网友:
我的几台笔记本电脑,都是SD卡读卡器坏了,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我也有这个2.0飚王多功能读卡器,买了10多年了,最近直接扔了换3.0金士顿读卡器了

网友C:
CF这种设计是怎么出现在经常拔插的设备上的,

网友D:
大力出奇迹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CF这种设计是怎么出现在经常拔插的设备上的,

德国佬守旧,这结口技术比较早,设备一但定型生产,还有库存大的话就不用换了,更何况机床接口坏了的话售后也有得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力出奇迹的结果~

主要还是防呆槽设计区分不明显,使用误插错频率比较高

网友E:
义肢是大头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义肢是大头针吗?

大头针太粗了,就用的电阻或电容的引脚,虽柔软但不易断,焊接性也好

网友(2022-07-10):
和我的一样,CF卡的口必须非常小心。  几乎不用

网友(2024-11-09):
这个牛逼啊,是3.0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