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卡西欧电波闹钟CASIO TQ -750J

楼主(2020-07-09):
卡西欧电波闹钟CASIO TQ -750J,好像还没见人拆过。日波,接收灵敏度比卡西欧手表高。
正面
反面
正面拆表镜
拆表针
背面拆一颗螺丝钉
拆下表盘
拆下后盖
机芯正面
安装过程与拆解过程相反

网友:
没看到齿轮结构啊?差评!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你倒是继续拆啊~

网友A:
每天比中国早一个小时,如何适应过来

网友:
虽然不是完整拆解,但是在网上看了下类似的,有两颗步进电机,一颗控制时针分针,另一颗控制秒针,有些齿轮带校准编码盘和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天比中国早一个小时,如何适应过来

把时针拔下来往回一小时再安上就行了

网友:
传说中的“电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时针拔下来往回一小时再安上就行了

相应还有闹钟针

网友C(2022-07-09):
请教lz,这个表镜如何无损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lz,这个表镜如何无损拆下?

前面直接卡进去的,用吸盘可以,边上轻撬也可以

网友D:
电波钟,没有电波时能自己走时吗?不懂请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波钟,没有电波时能自己走时吗?不懂请教

当然可以走,电波的作用在于校准时间,以石英表的误差来说,电波校准完全就是噱头,没啥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可以走,电波的作用在于校准时间,以石英表的误差来说,电波校准完全就是噱头,没啥用处。 ...

电波还是有用的,只是收波困难。石英表国标一个月+-30秒内,我有几个数码管显示的电子钟,每月误差刚好达标,一年也就有6分钟的误差了。原装进口卡西欧电波钟也有几个(未改线,某宝买的),每天都会自动收日本波,但从来都没收到过,所以一直都是北京时间,精度是真准,一年就快个十来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时针拔下来往回一小时再安上就行了

聪明的狠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波钟,没有电波时能自己走时吗?不懂请教

有手动调整按键。如果不改指针的话收波后还会变成日本时间。改下指针很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手动调整按键。如果不改指针的话收波后还会变成日本时间。改下指针很容易 ...

不在靠近日本的沿海地区,基本收不到日本波。我自己的卡西欧电波钟就从来未收到过,只是每天定时自动收波,从未成功,时间仍然是北京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可以走,电波的作用在于校准时间,以石英表的误差来说,电波校准完全就是噱头,没啥用处。 ...

这要看你需要的时间精度,普通石英表有时候是不够的。我有时候会去拍个凌什么的,要求精确到秒,普通石英表要提前校对时间。现在戴的有年差石英和电波表,电波表是获取秒级精度的廉价方案,最便宜的卡西欧电波表只要几百元,但电波表有出错的概率,我大约六七年前遇上过一次。年差石英表一般贵得多而且也有累积误差,一年2-3s吧,受外界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