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一个实验,谁帮我计算一下

楼主(2020-07-09):
电路图及参数

a0-a2是uno的模拟引脚,也能当数字脚用

电路实物

连接

后来的测试结果,电阻明显小于实际电阻,说明引脚内阻不是足够大

这边

程序就是把A0与A2设置成数字输出,分别输出1、0与0、1
A1是模拟adc引脚功能,测量其上的电压,结果不是很稳定
大致电压和在5v,但是分压比不对,理论应该是5:1,实际是
3:2,怎么回事呢

大家谁会算这个,我是不擅长

网友A:
ADC输入阻抗不算进去?输入阻抗大约10K把,和你那几M的比,小太多了,影响很大的。要么加个电压跟随器,要么A1对地接个电容,然后ADC速率降低到1秒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输入阻抗不算进去?输入阻抗大约10K把,和你那几M的比,小太多了,影响很大的。要么加个电压跟随器,要 ...

输入阻抗这么低吗?我现在采样频率本来就很低啊,和你说的差不多的

网友B:
应该要先做校准, 断开A1, 测量分压是否5:1, 排除万用表测量引入的误差
如果是5:1的话,那么很容易判断是ADC采样的内阻导致分压比不对

网友C:
昨天给楼主留了言,求助有没有办法输出电流,满足100个高频雾化片(108K,1.5W,3-5V)同时启动,我昨天也发了帖子,到现在还没有人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给楼主留了言,求助有没有办法输出电流,满足100个高频雾化片(108K,1.5W,3-5V)同时启动,我昨天也 ...

不懂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先做校准, 断开A1, 测量分压是否5:1, 排除万用表测量引入的误差
如果是5:1的话,那么很容易判断是A ...

必须的5:1:tongue:

网友:
应该是外接电阻的阻值太大了,MCU的端子内阻(等效)偏小,导致实际分压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给楼主留了言,求助有没有办法输出电流,满足100个高频雾化片(108K,1.5W,3-5V)同时启动,我昨天也 ...

100个驱动电路就好了哇

网友D:
老哥,请教个问题呢,以前你在老站发的555加317的内阻测试仪 四线开尔文夹具是怎么接线的呢?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7852&page=1 最近想做一个测电池内阻的,用的少不想买yr1030了,看到这个555的觉得不错,所以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请教个问题呢,以前你在老站发的555加317的内阻测试仪 四线开尔文夹具是怎么接线的呢?http://bbs.my ...

这个模块输出的是电流,万用表是测电压,只要两个电流接触点和电压接触点分别在一点就可以了,也可以不用开尔文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输出的是电流,万用表是测电压,只要两个电流接触点和电压接触点分别在一点就可以了,也可以不用 ...

恩,好吧
那就是两个夹子就行了吧,再做一对香蕉头插到万用表
还有个问题呢,比如我想测试48v电动车锂电内阻,(充满电54v的样子)是不是将电路中c3 和c4耐压值提高就行了,别的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好吧
那就是两个夹子就行了吧,再做一对香蕉头插到万用表
还有个问题呢,比如我想测试48v电动车锂电 ...

应该是吧,我一般不玩高压,搞个耐压100v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吧,我一般不玩高压,搞个耐压100v的应该没问题

手头有个锂电,骑了5000公里到1万公里吧
16年买的,现在不行了,上个立交桥会自己断电 想找个测试工具测下内阻看看,
回头再找下317,淘宝记录都买有的,放那里几年下来 找了几次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给楼主留了言,求助有没有办法输出电流,满足100个高频雾化片(108K,1.5W,3-5V)同时启动,我昨天也 ...

分成几组,用MOS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