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下硬改路由用的烙铁和编程器等工具

楼主(2020-07-09):
比较便宜的

烙铁推荐下,还有助焊剂、焊锡丝、吸锡器等

编程器是CH341还是TW100

网友:
我手头有个二手风枪,有个黄花外热刀头烙铁,焊锡是含铅的,助焊剂是松香,编程器是CH341,偶尔用用,足够了。硬改在几年前还有好多人搞,现在的双频或者智能路由,硬件配置一般不用硬改了。

网友:
还玩什么硬改啊,现在基本都直接刷就行了。最多拆开ttl连一下也能搞定了

网友:
100块钱买二手的936啥的,咸鱼上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