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分区是UEFI的,用ghost备份时只备份C盘可以吗,隐藏分区不备份

楼主(2020-07-09):
现在的新电脑都是uefi分区,原来的深山工具不能直接ghost了,百度搜索了个映像总载,在PE下可以备份,只备份了C盘,没有备份隐藏的分区,恢复没有测试过,不知道能不能恢复,只备份了C盘,主要是装完系统,装驱动再装软件费了很大劲,下次要是重装直接还原备份

网友:
只备份c盘的话,无论如何都要重建引导。区别就是如果还保留gpt格式,那你要新建2个小分区。
要是转成mbr格式,就可以直接用pe下的引导修复工具

网友:
可以,隐藏分区很小,用Ghost也可以备份/恢复隐藏分区。

网友:
深山红叶也好   影像总裁也罢      都是在GHOS基础上    编写点脚本语言而已     实现软件交互的简单化

没有什么值得深度研究的

网友:
我觉得dism++很不错

网友A:
为何要执着于GHOST,一个25年前的过时工具

硬盘分区备份有很多别的办法,开源的有,闭源也有

闭源的不太熟悉,我记得DiskGenius有备份分区的功能

开源的话,Clonezilla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功能上就比GHOST多了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执着于GHOST,一个25年前的过时工具

硬盘分区备份有很多别的办法,开源的有,闭源也有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WePE不是自带吗?可以备份C盘,恢复时恢复C盘就可以。如果原来的引导分区没有破坏,恢复即可使用,如果原来引导分区被破坏或者更换硬盘,恢复C盘以后需要修复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PE不是自带吗?可以备份C盘,恢复时恢复C盘就可以。如果原来的引导分区没有破坏,恢复即可使用,如果原来 ...

谢谢,这下可以放心GHOST了

网友:
我也是多年不玩电脑硬件了。还停留在mbr硬盘bios,win10装机没试过

网友:
如果纯粹备份系统的话建议用梅奥分区助手去备份,这个软件更新快,新功能多,UEFI下迁移系统,可以硬盘克隆和分区克隆,备份我倒是没试过!!UEFI分区也可以分区克隆!!装系统可以用优启通PE,这个IT天空出的PE,万能驱动也是IT天空出的,这个PE可以在还原完系统后释放系统前直接在PE下打驱动!前提是下载IT天空的万能驱动直接放优盘就行!

网友:
直接G还原C盘后再用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下就好。
当然被还原的盘必须做成GPT分区,那2个小分区必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