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脑两个 shift 鍵同时失效了 好奇怪

楼主(2020-07-09):
我的电脑两个 shift 鍵同时失效了  好奇怪
难道是物理损坏吗

网友:
会不会是“粘连”了

网友:
应该是线路板的问题了

网友A:
有没有其他的键值也有问题呢,
也许是键盘布局的设置出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其他的键值也有问题呢,
也许是键盘布局的设置出问题了呢

没发现其它的键值也有问题

网友:
拆开,把薄膜电路擦干净

网友:
我是键盘的左右两个 Ctrl键突然同时失灵,其它键完好,电脑系统本身没问题。

网友:
键盘出问题,要么换键盘,要么自己拆了修

网友(2020-08-21):
这种情况需要键盘大修了。不过,我的建议是:拆开之前一定要准确画一幅该键盘的键位图,再,拆下的键盘底部螺钉和键帽较多,要用容器分别装上,且不可遗失。键帽,键盘盖,键盘隔膜可用洗衣粉水泡洗外,导电膜可用皮擦轻擦一便即可。洗过的东西一定要晾干后按键位图恢复键盘。尤其注意shift键下的导电膜有无断裂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