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Fluke 117C测电阻的一点问题

楼主(2020-07-09):
问一下,大家的117C测电阻反映都是这么慢吗?
最近无聊,买了117C,优利德的UT17Bpro和9.9包邮的EMAX3.
测试电阻的时候发现,17Bpro和emax3都可以快速直接显示出最终数值,而117C则会先显示比较高的数值,然后慢慢降下来,最终也需要10~30秒左右才会和其它2个表接近。
看图,我等到117C基本稳定,数值仍然比其它两个表大,也许再等一会还会降低一些。
大家的117C也都是这样吗?太慢了吧?

网友:
不存在慢。如果有,可能是表比温度均衡过程中。

网友:
这时间受不了。要是测12Ω,等死你。要不然,扔掉。

网友A:
没有117不知道,试了我手上的187 189 ut210e目测需要2--3秒稳定到最终数值,可能换挡用了一点时间所以慢吧,x3目测1秒左右稳定到最终数值,手动档没有换挡所以块一点吧,不过按你描述,你的117与我前一块福禄克89-4情况相似,都是10-30秒后稳定,但是最终数值精度相当高,咨询过网友,有的人说是有问题有的人说没问题,尝试校准后没改善最后挂咸鱼卖了,看我发的帖情形与你的类似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1484&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117不知道,试了我手上的187 189 ut210e目测需要2--3秒稳定到最终数值,可能换挡用了一点时间所以慢吧 ...

是的,我手头3个表,不管贵贱,都是可以很快稳定到最终数值。
只有117C想对比很慢,10~30秒稳定。

第一次买fluke,很奇怪这么高端的表测电阻怎么这么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手头3个表,不管贵贱,都是可以很快稳定到最终数值。
只有117C想对比很慢,10~30秒稳定。

用短接头试试归0是否很慢,个人认为超5秒以上数值不稳定的话表有问题,按你描述我是不会忍耐你这个速度唯有退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短接头试试归0是否很慢,个人认为超5秒以上数值不稳定的话表有问题,按你描述我是不会忍耐你这个速度唯 ...

试了一下,短接迅速到0.1欧姆,然后5秒左右归零。
第一次用这么高级的表……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117一点不慢,1s

网友:
正常使用情况测电阻两秒以内稳定数值才正常的,楼主的表状态不对,可以多测试几次看看,如状况依旧,建议更换

网友:
怀疑这种缓慢逼近而最终精度很好的现象有2种比较大的可能,一是∑-Δ adc的滤波器设置问题,另一种是电阻档电流源的问题,没有实际检查很难确定到底什么原因,但个人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更喜欢双积分adc是因为手持双积分的表基本都是比例法,几乎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ut136虽然是低端货但也是双积分adc,测1ohm电阻差不多1s

另外楼主可否打开ut17b pro,想看看里面做得怎么样

网友:
因为没有视频,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新表表笔和插孔间有氧化层,接触不好,反复插拔几次就好了,表笔尖也好好擦擦

网友:
做和鳄鱼夹的线夹电阻看看,貌似我手上两块117测电阻很快啊。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试试,短接表笔归零十分快,那么似乎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试试,短接表笔归零十分快,那么似乎应该问题不大

你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表笔非原装货,4mm带套香蕉插头与表笔座接触不好。

再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117C是返厂或被调包的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试试,短接表笔归零十分快,那么似乎应该问题不大

归零快不能排除我前面说的2个可能。100,10,1三个电阻值最好都要试好了

网友:
没有117,有115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归零快不能排除我前面说的2个可能。100,10,1三个电阻值最好都要试好了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再测,就可以直接出现最终值了,速度和别的表一样快了。
一切正常了,都不需要任何对比,自己感觉也正常了。

难道新表出厂还需要磨合?还是说表里有什么电容电量残留?需要释放一下?
我瞎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再测,就可以直接出现最终值了,速度和别的表一样快了。
一切正常了,都不需要任 ...

今天我也试了一下手上两块117   1 10 100欧的电阻非常快呀。蜂鸣档短接时候,有时候听到短暂滴滴两声间隔非常短。你看看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再测,就可以直接出现最终值了,速度和别的表一样快了。
一切正常了,都不需要任 ...

那就是我前面在11楼说的第三个可能性,插座有氧化,多插几次就好了,如果是新表没那么容易坏而且还是福禄克。看来还是表买的不够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我前面在11楼说的第三个可能性,插座有氧化,多插几次就好了,如果是新表没那么容易坏而且还是福禄 ...

的确买的少,毕竟用得少玩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