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安泰信PVR1502线性可调电源调压不正常故障

楼主(2020-07-09):
两年前在论坛收了一个故障的电源,卖家给出的故障是变压器短路,实际上是表头的问题,修好了一直用到前天晚上。
维修收来的安泰信ATTEN PVR1502线性稳压可调电源15V2A老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5633
这是两年前刚修完的照片,还带着膜

前天晚上在测试一个Cob高压led灯珠,电压8V左右,电流也不大0.7A,然后突然LED灯变暗了
我还以为是灯珠过热烧了,摸了一下灯板,几乎没有温度,看来是电源挂了。
设定8V,实际输出7.2V,断开负载,再怎么调旋钮,电压都上不去了,
关机重启从0v开始调,最高也只能到7.2V,到5.5V有继电器切换声,
完了,旋钮挂了?
大晚上的开始修电源,拆开测试旋钮,断开连线测试滑动阻值正常,看来不是旋钮的问题

在线量了一下所有的二极管三极管运放,没有短路
找不到原因了,只能第二天再修了,该睡觉。

网上找了很多图纸,这个比较接近,最好是懂原理才能更快的修理。
图纸来源隔壁论坛,侵权请删。

搞清楚线性电源的工作方式之后开拆,把怀疑的三极管,基准,运放和继电器都拆下来测试

结果所有的小三极管都是好的,驱动没问题

继电器线圈也OK,不是切换的问题

继电器触点阻值也正常

运放没有仪器测试,但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了每个引脚对地也都正常。
测到TL431的时候出BUG了,显示放大倍数为0的管子,显然这个431挂了

满心欢喜,换上新的431,开机依然不可调,而且最高只能到5.3V了,越修越烂,不爽
怀疑大管子是不是有问题,,在线量也没事
这个时候已经听不到继电器切换了

离线量显示两个二极管,我觉得既然能0V-5.2V可调,
说明调压部分和大管子应该没坏,坏了就彻底调不了了,要么0V,要么直通。
这个应该是仪表驱动电流跟不上,误判。

继续分析图纸,在线量所有的电压点,基准,运放引脚电压和旋钮动作电压。
都查不出问题,正负供电正常,7812微热,9V仪表正常,
互换继电器切换运放和恒压恒流运放,故障依旧,板子上的微调电阻也没有变质。
陷入了僵局,都打算放弃了,因为如果半导体器件没坏,那就是电阻电容变质了,
这么多电阻电容,换到何是,最后死马当活马医,找个拆机运放试试看,
新的运放淘宝假货太多,还是拆机靠谱

废板子拆下的旧运放用万用表量跟电源上拆下来的量,结果一毛一样,
换上去试试看,竟然好了。。。。。。。。竟然好了。。。。。。。
nnd,看来是运放软故障,

板子上预留了双继电器四线切换,实际上变压器三线,只用了一颗继电器,另一路跳线短接了。
缩水不能忍,换上两个继电器,下次加一个变压器进去,扩展4线,提高电源量程。

说实话,修到最后真的是不想修了,业余维修,思路也不清晰,瞎换件,让大伙见笑了。
最终结果倒是运气好,换了运放和431修好了,万幸大管子没烧坏。

网友A:
又是继电器问题呀

楼主:
我定义的软故障就是这颗运放的输入在某个电压区间还能工作,超过之后就失控了,导致电压上不去,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啥0-7.2V可调,以及到后面变成0-5.2V可调,

也就是它的特性曲线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继电器问题呀

元首肯定是偷懒了,哈哈,是431和运放的问题,
继电器我换了是打算扩展四线切换调压量程的哈哈

网友B:
谢谢分享维修思路及维修过程。确实开始下手太快了,所以走了好多弯路。应该分析清楚再下手。既然能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调整管等元件应该暂时排除的。使用时间很长了,应该重点考虑到零件老化的。这种情况确实应该重点怀疑运放及431的。恭喜楼主收获了很多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定义的软故障就是这颗运放的输入在某个电压区间还能工作,超过之后就失控了,导致电压上不去,只有这样才 ...

赞同。其实,没有运放测试仪不等于无法判断运放好坏。可以根据运放的在路应用电路情况,人为施加输入信号,看输出结果。可能需要多表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维修思路及维修过程。确实开始下手太快了,所以走了好多弯路。应该分析清楚再下手。既然能在一定范 ...

谢谢捧场,一开始确实着急了一点,没静下心来仔细分析,经过这次修理,对电源的原理有了更深的认识,为下次改造升级扩展量程做好了准备哈哈

网友C:
原来是运放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运放挂了~

谢谢专家捧场,见笑了,没能及时精准定位,走了一圈弯路,我甚至怀疑是假货TI的358运放,

网友D:
431 是那样测量的吗?431一般不容易坏的,运放倒是容易坏的,测量好的,放大性能变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1 是那样测量的吗?431一般不容易坏的,运放倒是容易坏的,测量好的,放大性能变差了 ...

必须可以这样测431哈哈,因为只有故障的431才会出这种幺蛾子,正常的431会显示未知器件,算是充分不必要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神捧场哈哈

网友:
修好就很好

楼主:
谢谢捧场,运气好碰上了,本来都准备放弃了

网友F:
这里面都是大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面都是大佬呀!!

过奖啦,瞎折腾玩玩

网友G(2021-05-30):
431是个三脚集成电路,能当三极管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431是个三脚集成电路,能当三极管测量吗??

并不能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能哈哈哈哈

431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