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13串5并48V锂电池充电后只有53V怎么调整?

楼主(2020-07-09):
充电器输出为54.6V2A。

楼主:
锂电池为3.7V2600mA18650组装。
功能都正常,但充电电压相差这么多,出力肯定差多了。
哪位DX教我调整下。

楼主:
我试验过加大充电电压至55V,但没有用,充不进去。

网友:
电池不平衡,单串电压不一致。保护板如果有均衡功能,就一直插电等均衡。如果着急,就给单串电池单独充电。不过电压差些也无所谓。

网友:
保护板的问题吧

网友:
保护板带均衡模块吗?

网友:
4楼大神说得对,均衡一下

网友:
有一组电池出问题了,如果是不带均衡的保护板只要一组电池达到4.2V即保护充不进电了,拆开测量每组电池电压,电压低的这组就是老鼠屎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保护板元件参数离散性造成的充电截止电压设置不正确呢?

楼主:
刚入手的新电池。在考虑有无实施脱衣术......

网友:
保证电池无问题的情况下,应该是电池组不均衡了,一组组量一下,把低电压的单独充一下电,或者换块带均衡的充电板。

最好量一下每组电池的内阻。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刚刚给新电池组举行了脱衣典礼......
查得电池为5并13串,各组电压十分平衡,为4.05V。
最近几次充电完成后,测得电压52.7V。
...................
取被下岗的电池组解剖,测得各级电压同样十分均衡,为4.13V(老电池充电后存放,测得电压为53.7V),这与更换前认定老电池系老化造成内阻增大的判断相吻合。
....................
两级电池的保护板基本相同。
取老保护板替换下新电池的保护板,充电完成后测得电压为53.6V。
外加直流稳压电源与充电器串联,继续提高充电电压至55.6V,但充电截止电压仍为53.6V。
由此判断,充电后电压不能达标的差异系保护板参数差异造成。
...............
由锂电池满电参数推断,这组新电池还有近1V的差距。
.....................
俺可能有强迫症了--求充电截止电压为54.6V/15-20AH同口13串锂电池充放电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