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AT89S51在线烧录出现问题,在线显示正常断电重启代码没有保存,哪里出问...

楼主(2020-07-09):
AT89S51在线烧录出现问题,在线显示正常断电重启代码没有保存哪里出问题了。是给40266液晶屏烧录的代码,代码还不完善显示达不到要求。

这是在线的情况,只把复位端连线断开,就可以正常显示了,复位后还是可以正常显示,但是一断电把烧录线移除,再重新启动就啥都不显示了。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请知道的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
测量一下不显示时的复位引脚电平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可能是代码有问题,这个代码不适合移屏显示,固定显示没有问题。换了代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