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废品站捡了个球机谁知道怎么玩

楼主(2020-07-09):
废品站捡了个球机,谁知道怎么玩,主控STM32的,两个步进电机,只找到了电源线,通电12伏后开机自检转圈圈,另外4根分别是啥线

楼主:
屏蔽视频线是不是直接接到电视的视频插口就可以看到图像

网友:
一般屏蔽线就是模拟视频信号,另外两根估计是485控制云台的了

网友:
外壳哪里去了? 不知道型号资料都没法找

网友:
电源线,串口线,视频线,模拟的没用了,放闲鱼当配件卖了吧

网友:
是模拟的就有信号线。是数字的就是接网线的,还有控制上下左右的线,挺麻烦的

网友:
屏蔽线是模拟输出,接监视器或电视就能看到图像了,另外两根是485控制,网上几块钱买个usb转485控制就能控制云台旋转。

网友:
好似有防拆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