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本田雨刮开关拆了,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20-07-09):
这个雨刮开关里面带INT的触发电路,原电路设计是用可调电阻串上一个电阻来代替那个393的贴片电阻来实现雨刮快慢的调整,但是能买到的其他车型的开关配件的可调电阻阻值只有0-1K,这个原车的是39K,差距太大导致调整基本没有效果,看各位看看应该怎么改才是合适的,谢谢。

网友A:
把这个393改成10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393改成102试试?

改成102后速度很快,调节效果也基本没有,可能加起来2k与原来的39k还是相距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