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马路上捡条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防爆插板带线,打开看看重新接线

楼主(2020-07-09):
回家路上,繁华马路中间一坨白,没戴眼镜,看不清楚。我以为是一堆垃圾,我电动车直接从上面压过去了。感觉好像不对,回去一看结果是一盘电线

电线

插头

可以扭成八字

珠江电线

插板

防爆16a,,,,,,,?????

悦电,我家两台冰箱插的插板也是这个品牌的

铜片,,,,这10a都感觉有点。。。。。

接线头

顶部线皮没有压好

打开,准备重新接线

把线拔出来,蓝色线都断了好多了

有好多断在了里面

电线重新扒皮,075没有虚标

镀锡

插进去,洞太大了,电线太小,感觉都扭不好

装回去

电线皮卷了两层胶布,能压得更好

由于电线太长打结了。。。。。。。。。。。。。。最后用手拉了一下,大概是20米

网友:
施工的人掉的吧

网友:
这个都不放过啊,拾金不昧好了

网友:
可能是骑电动车的掉的哈哈哈

网友:
第一 不属于防爆插座 防爆插座不是这样的    线里面连防拉绳的没用
第二  就是施工 估计是家装或者电动车的充电线
第三 线径太细  也就是一般用用

网友A:
压过去是重点!没戴眼镜看不清记住要考!这样你还敢骑车!

网友:
质量还可以,能用。就算中了个小奖。

网友:
不是扔的,应该是遗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过去是重点!没戴眼镜看不清记住要考!这样你还敢骑车!

以为是垃圾袋子,我这个眼神起码在路上,还是能分辨猫和狗还是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为是垃圾袋子,我这个眼神起码在路上,还是能分辨猫和狗还是人的。

哈哈哈,开玩笑,别当真,我对象散光,有一次晚上带着我跟孩子,在路上我就眼看着她能骑到马路牙子上,我都看见了她居然说没看见有马路牙子,我我跟孩子都摔了,孩子那个哭啊胳膊也破了,我大招新裤子也摔破了,好几百的裤子就这么丢了,把我气得

网友:
插进去,洞太大了。。。

网友:
应该是电动车充电用的延长线。。或者工具延长线

网友:
还是可以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开玩笑,别当真,我对象散光,有一次晚上带着我跟孩子,在路上我就眼看着她能骑到马路牙子上,我 ...

很多散光+近视的人看东西经常是2d的,黑的地方看不出立体,我就是这样,所以车灯要够亮

网友:
这估计是施工的人掉的,不是拼多多的货
初中骑车可以不戴眼镜,现在晚上骑车不得不戴眼镜,灯光较暗的地方3m内才能看到人.....
因为经常骑得很快,为了节省我的轮胎和刹车片,晚上出去还是戴眼镜比较好

网友:
大哥 可以加个好友不

网友(2020-08-23):
小伙子,你觉得这么规整的能捡到吗,我放那不见了,原来是你拿了啊

网友:
这种小人插板就是工地上用的最普通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