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原价1万多的进口爱华组合音响RX-N710GHE,能不能搞成蓝牙的

楼主(2020-07-09):
老人舍不得处理,据说还是好的,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改造一下,搞成蓝牙音箱?如果可以,怎么弄?先说声谢谢了!谢谢大家!

查了一下 型号可能是 aiwa 爱华 高档 组合音响 RX- N710GHE

网友A:
买个移动蓝牙接收发送器接功放aux或者其他音频输入,懂电路买个板子打开机壳接到音频输入,不过等我老了,我那一堆东西可能也不舍得被儿子处理

网友B:
有那种3.5插头上面带个蓝牙模块一体的 你这个有没有3.5mm插头呢,没有的话,有6.5mm的话,可以再加个3.5转6.5的转接头

网友C:
日本原装,支持220v电压,值得打理一下

网友:
有那种3.5插头上面带个蓝牙模块一体的

网友D:
建议上个好的蓝牙接收器,自己接线就行了

网友E:
网上有卖蓝牙5.0模块的加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原装,支持220v电压,值得打理一下

当年的组合音响还支持230伏电压。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搞一个插卡的MP3进去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3.5插头上面带个蓝牙模块一体的 你这个有没有3.5mm插头呢,没有的话,有6.5mm的话,可以再加个3.5转6 ...

感谢指点,我找一下有没有这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移动蓝牙接收发送器接功放aux或者其他音频输入,懂电路买个板子打开机壳接到音频输入,不过等我老了, ...

感谢指点 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原装,支持220v电压,值得打理一下

谢谢 听你的 我打理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卖蓝牙5.0模块的加上就行。

多谢回复 我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上个好的蓝牙接收器,自己接线就行了

这个可以有 谢谢

网友F:
你先别说能不能改蓝牙吧,你得先把机器打理一下,首先把所有按键都换了,如果不使用CD和磁带,那么那部分就用打理了。音箱需要看看喇叭边是否尚好?如果喇叭边坏了还得换喇叭边。这机器的有个小“抽屉”,电动的,估计皮带也完蛋了,需要更换。
最后买蓝牙接收板,接收板的音频输出接着机器AUX IN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别说能不能改蓝牙吧,你得先把机器打理一下,首先把所有按键都换了,如果不使用CD和磁带,那么那部分就 ...

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忙完了这几天,就打理一下。谢谢!

网友:
改装价值不大,当年的日本音响很受欢迎,是因为国内没有,价格奇高,功能较多,但音质现在来看,非常一般或者说听个响而已。特别是音箱,几十年来少见有人会用提到日本的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