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OWON示波器在汽车传感器的应用(一) :运用OWON PC虚拟示波器对汽车磁电式...

楼主(2020-07-09):
运用OWON PC虚拟示波器对汽车磁电式曲轴位置传感器进行测试!随着汽车越来越普及,汽车的电子传感器的运用也越来越多。示波器在汽车上是如何测量这些传感器的,我们以OWON(欧万)虚拟示波器看看是如何运用的。准备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OWON VDS2064数字示波器,打开电脑装好上位机软件,接好线准备开始测试磁电式曲轴位置传感器。磁电式曲轴位置传感器能自身产生信号,不需要额外的电源供应。当金属轮旋转,磁场改变,电路中产生的电压也改变。
磁电式曲轴传感器在工作时,幅值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当转速增加时,幅值增加,同时也体现出发动机工作四个过程即进气、压缩、做功、排气的各个阶段的不同。所以用示波器测量曲轴传感器的波形完全可以反应机械运行是否正常。下面举例说明。
这是一台潍柴WP7中联吊车发动机大修后3个月,使用VDS USB示波器测到的波形。该发动机无法加速到1900转,只要到了1900转发动机泄压阀打开,转为1500转。当时并没有进一步的进行维修。

4个月后,再次接车发动机最高转速只有1500转/分,使用OWON VDS2064虚拟示波器再次测量的波形如下,我们发现波形的幅值差别进一步扩大。

检查信号盘无异常,判定为发动机曲轴前后窜动或者上下跳动。用扁撬杠撬动曲轴前皮带轮,窜动间隙很小,于是拆解发现曲轴已经“抱瓦”。导致曲轴转动时上下跳动幅度过大。

有时候可以不检测点火初级、次级波形来间接判断某个气缸缺火,假设某气缸不工作,可能导致本来该这个气缸做功的时候,它没有做功,导致曲轴转速降低,这样可以从曲轴位置传感器波形上得到反映。在电路图中,磁电式曲轴位置传感器的两个端子是有区别的。对于ECU而言,这两个端子不能接反。如果接反,正常的接法与不正常的接法差了“半个齿”。导致正时出现错误,或者ECU认为正时出现错误。

下图就是长城皮卡风骏6国五车型,曲轴传感器用OWON 便携示波器测量出正常的波形和端子反接后的波形。
OWON VDS系列 PC示波器

汽车维修工程师在工作过程中非常青睐PC虚拟示波器。其超小尺寸的机身,使携带使用更加轻松。但市面上大部分PC虚拟示波器,相对台式示波器在功能上都做了或多或少的删减,这也使得工程师难以进行正常的测量工作。当便携和性能两者冲突的时候,该如何选择?可以看看OWON利利普的VDS PC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