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凯叶新型DZ-280/2SE小型真空封装机并试用

楼主(2020-07-09):
拆凯叶新型DZ-280/2SE小型真空封装机,插胶管的地方松了拆开紧紧顺便拍几张

就是上边那个插管地方松了一个,在二个接口中接一个密封杯可以封装带液体的东西,吸出来的液贮藏在杯子里不会污染抽气泵,如果只封干的可以用胶管直通

铭牌

抽气咀,抽真空时伸出来,封装时缩回去,这种形式只可以使用光面塑封袋

固定罗丝共6颗都是十字头

内部结构,右边是抽气泵,左边是加热丝变压器,左中是控制电路板,右中是吸气咀伸缩机构

抽气泵电磁式的

加热变压器不知是不是铜的

杯架

贮液杯

封一包茶叶试试

封好后沒有商店那么紧但也是硬硬的,家用足够了

END

网友:
这个做工好像不错啊。感激分享了

网友A:
图上的肠叫什么名

网友B:
茶叶专属,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肠叫什么名

那个肠是宣传广告上的,谁知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茶叶专属,好东西。

封其它物品也很好用的

网友C:
PM 个地址,我也准备买一个。用来保存食物....

网友D:
这个能真空密封光面袋子吗?我有个只能密封糙面袋子

网友:
鱼缸气泵的升级版,铁氧体磁石升级成钕铁硼磁钢,就差没升级成碳刷电机活塞真空泵。顺便可以增加活性碳过滤器和负压管等吸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真空密封光面袋子吗?我有个只能密封糙面袋子

是的,只能封光面袋,带纹路的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 个地址,我也准备买一个。用来保存食物....

网上一搜,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