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牧田18v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07-09):
先来背面参数,实际充4.0ah的电池也就60多瓦

楼主:
把滑盖推下能看到两边的正负输出,中间黄色那个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接口,7个触点

楼主:
脚垫不是双面胶黏的,能拆下,好评

楼主:
上盖的背面。。。。

楼主:
电路板正面一览。比较少有的白色pcb

楼主:
田村的标志。。。

楼主:
小风扇,充电的时候用来冷却电池

楼主:
风扇型号。12v 0.24a 功率不大,但是声音很大

楼主:
这个是输入保险丝?

楼主:
正负输出,风扇,和那个不知道什么接口都是可插拔的,好评

楼主:
输出接口的支架。。。

楼主:
输出保险丝??

楼主:
主板背面,没猜错的话,上边是低压,下边是高压

楼主:
大电容 400v 150uf

楼主:
小喇叭,插上电池后滴一声就开始充电

楼主:
10瓦水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