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激光打印机边上浅中间很厚

楼主(2020-07-09):
激光打印机边上浅中间很厚松下打印机,很老的机型了。

效果大概就这样,两边颜色比较浅中间很深,很厚的感觉
摸起来有明显的凸出感,牢度也很差,很容易掉色…………
黑色块大了就完全不能固定了一模就掉粉…………

硒鼓和墨盒都换了国产的还没用多久,
这是上面情况 激光器老化了脏了??还是国产硒鼓太差???
牢度问题又是上面情况???墨太差了??? 灯管老化温度太低了???
机型kx-mb2038cn 比较老用用的时间不是很多、这个情况还有修的必要吗???
还是先这样用折等不能用了在换新??

网友A:
这个应该跟激光器、硒鼓没什么关系,看看高温热滚定影滚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跟激光器、硒鼓没什么关系,看看高温热滚定影滚有没有问题

怎么看???

网友:
应该是定影辊坏了,老化

网友B:
摇摇墨粉盒就行。缺墨粉了,需要补充墨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摇墨粉盒就行。缺墨粉了,需要补充墨粉。

1,b把墨盒拿出来左右晃一晃,2,看看激光器玻璃片上是不是脏了或是有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