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现在有没有地方有msata的主控卖?

楼主(2020-07-09):
之前买过定做的U盘,就开始手痒想自己弄,前几天买了风枪,淘宝买了颗粒跟主控,废了一个,做了两个,然后感觉入坑了,想弄个固态硬盘,就淘宝了主控跟颗粒,今天收到货,还没孤岛,拆开电脑一看,我的笔记本是mstat接口的,可是我买的是sata,有点儿郁闷。想问问各位大神,哪里可以买到mstat的主控?

网友:
咸鱼找拆机的吧

网友:
msata就没必要折腾了吧,就那点速度

网友:
mSATA是一种外形标准 没有专门主控 就是SATA主控 就是外形不一样

网友A:
淘宝上有这种固态主控板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这种固态主控板卖的啊

淘宝没有,咸鱼上有两个,不敢买

网友B:
什么机子这么坑只支持MSATA硬盘位,还有你买了MSATA的空板,还要再买块MSATA转SATA转接板

网友C:
淘宝杂货铺卖JMF670H和SF2241的msata板子,闲鱼有星际蜗牛拆机的58xt主控的msata,另外也有46en msata板子,价格贵一点。

偶尔也能找到46xt的Msata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子这么坑只支持MSATA硬盘位,还有你买了MSATA的空板,还要再买块MSATA转SATA转接板 ...

6年前的神舟,有msata跟sata都有,不过我想换掉msata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杂货铺卖JMF670H和SF2241的msata板子,闲鱼有星际蜗牛拆机的58xt主控的msata,另外也有46en msata板子 ...

多谢多谢,我昨天网上在磊创家找到了。

网友D:
2246XT的MSATA板子挺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46XT的MSATA板子挺常见的

2246EN的msata极少的,即使有,也是成品,不需要你DIY了,裸板的话,也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