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温柔的拆了电子烟改成电烙铁

楼主(2020-07-09):
视频:电子烟改成电烙铁
前一段论坛里收了电子烟和510烙铁头,一直惦记着改成电烙铁,毕竟有个线拖着很碍事。
这个电子烟是一体的,没有充电器,完全没电也不知到好坏,于是打算先用原来的头部改造一个简单的充电器
这个玩意无论是头部还是后边都疑似是粘接的,用了热风枪,钳子都拆不开,非常不好搞,用锤子怕砸坏了,只好小心温柔的分解之
头部分解完成,只有左侧的接口是我要的
不锈钢的,很不好锯
简单做个直连的充电器,充了一会儿发现能正常工作了
但是电子烟的电路只能工作几秒钟,而且我也不确定电路板是否有充电功能,所以拆掉电路,腾笼换鸟
温柔的拆掉后盖,里面的电池露出来了
同样温柔的拆掉前盖,里面是一块圆柱形4.08Wh的动力电池
电路板正面只有一个按钮和指示灯
电路板背面是一个疑似单片机的玩意
重新制作了大一号的电路仓,以便容纳2A带电量显示的充放电一体板,这块电路板没有接口,需要额外连接一个充电口
增加了通断按钮,按住通电,松手断电
最终成品。10秒左右化锡,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A:
貌似成品卖得很贵

网友:
头是怎么弄得?

网友:
电子烟的做工怎么都那么好,手感也很赞,可惜用不久就玩够了

网友B:
烙铁头啥型号电压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啥型号电压这么低

搜 510烙铁头就行,普通锂电池带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
功率稍微低点,也能凑合用

网友(2021-01-26):
到电池的线太细了

网友C:
这车床也不常用,锈迹斑斑的,这好的工具,防水上油,保护好才对。

网友:
这个。。。没有设备改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成品卖得很贵

拼夕夕20包邮

网友:
功率太小,然并没有什么卵用,买了一个成品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车床也不常用,锈迹斑斑的,这好的工具,防水上油,保护好才对。

之前被媳妇嫌弃,放的环境不好造成的。不过精度没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被媳妇嫌弃,放的环境不好造成的。不过精度没受影响

这些宝贝工具都精度高,又特别贵,应该好好保护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 510烙铁头就行,普通锂电池带起来有点困难

买到了,直接拧上就行,就是撑不了几分钟

网友:
看着真羡慕有床

网友(2021-05-22):
大佬创意无限

网友:
我的帖子有用T20加上电子烟输出也差不多十秒就可以焊接,就是没有特别的烙铁支架来固定,不然肯定是外出神器

网友(2022-07-25):
电池电量是个硬伤

网友:
温度控制直接用电子烟的控制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