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史密斯电热水器上的泄压阀清洗一下

楼主(2020-07-09):
用了有十五年,前天搬动检查钮后总是很慢的滴答水滴。拆开清洁一下里面的水垢。

网友A:
安全第一  没泄压阀  如果温控有问题就会爆炸。
没错 新闻里报道了,有一起热水器爆炸烫伤一家人得事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41

网友:
热水器爆炸烫伤一家三口的,就是我们单位的,我们还捐款了呢!可惜小孩走了

网友B:
做工还不错,还带方向

网友C:
什么原理,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D(2021-01-07):
我家热水器换了两个了,每个热水器安全阀都把泄压值调低了,保持自来水压力不漏水,然后加热会就会泄压排水,

网友(2021-09-12):
用15年,可以了。这东西号称最好换,修的可靠性没新的好。没零件可以清洗了应急,最好换新,新的释放压力才有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  没泄压阀  如果温控有问题就会爆炸。
没错 新闻里报道了,有一起热水器爆炸烫伤一家人得事故:
h ...

还有就是高区供水,非常爱倒换泵,导致罐体失压,倒泵时间过长,热水甚至能反出道主管,因为热水膨胀带压是往回顶的。不是冷水停掉没有空气的话就唑着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理,怎么工作的呢

你说那部分,他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单向,一个是超压,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弹簧顶着,压力大于弹簧正压就放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不错,还带方向

电热水器,冷水管低于热水管,是补充式出水,冷水停掉热水也不出了,但是由于冷水管低,直通的话会出现虹吸,将罐内水给拔走,此事加热管工作,会导致损坏,因此要加单向阀,避免罐体被拔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家热水器换了两个了,每个热水器安全阀都把泄压值调低了,保持自来水压力不漏水,然后加热会就会泄压排水 ...

是调节那个泄压口位置的弹簧压片的位置吗?旋紧就是增大压力,旋松就是降低压力。

网友E:
最近家里的小厨宝的泄压阀失效,跑水了2个月,由于泄水管深深的插进了排水管,上面还有密封塞,导致一直没察觉。
直到上周某天安静环境下被我发现...上门维修的人员换了两次,勉强平常不漏了,加热才漏点水。
现在这个零件的质量越来越差了,标称0.85Mpa的,换上去还不如原配的0.8Mpa的管的住。
不过我现在发现,泄压手柄后面那个螺丝是可以调压的。我打算试试。
话说Po主拆了容易,装好了要保证跟之前的压力一样非常难,除非有测压力的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调节那个泄压口位置的弹簧压片的位置吗?旋紧就是增大压力,旋松就是降低压力。 ...

我是故意把泄压阀泄压压力调低的,以保证加热时减少内胆压力,

网友F(2022-05-24):
引用 网友E:
最近家里的小厨宝的泄压阀失效,跑水了2个月,由于泄水管深深的插进了排水管,上面还有密封塞,导致一直没 ...

标准做法正规的泄压阀泄压部分就不会让你轻易拆开的。。这个部分要能拆那标称的压力值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网友F:
楼主的这个泄压阀就是假冒伪劣。。压力值没标,没有安全扳手固定螺丝,排水口是粗制的塑料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准做法正规的泄压阀泄压部分就不会让你轻易拆开的。。这个部分要能拆那标称的压力值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

是的,最后发现是系统水压过高,装了减压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这个泄压阀就是假冒伪劣。。压力值没标,没有安全扳手固定螺丝,排水口是粗制的塑料件。。 ...

同意,用塑料件滥竽充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