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现闪存IO无电压也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0-07-09):
我在IS903测试架上,VCCQF不跳线,让他没有电压,放上了一颗1CE的L85C的颗粒,居然能识别颗粒。好奇的我去开卡,卡BOOT FW,报错inquiry fail

然后我测试了几次,发现在关闭DDR的情况下,一颗1CE的L85C在无VCCQF的情况相下,居然能正常开卡、格式化以及存入数据(仅测试少量数据)重新拔插数据也还在!

但是在刚开完卡的时候点开ID列表会不识别ID,然而重新拔插后一切正常。。。。

然后我又测试了下9DDJ 众所周知是4CE的颗粒,上电会少识别到1个CE或者识别错乱,然后跳上跳线就恢复正常

虽然没有深入研究过闪存的具体工作原理,但是这个怎么看都觉得很奇怪的吧

网友:
我也有过单片开ddr可以,双开必须关闭ddr才能开卡的情况,高手说电压不足

网友A:
你量一下烧录座的脚,很多脚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烧录座的脚,很多脚是导通的

emmm这个测试架我自己做的。。。电路我自己最清楚,VCCQ就是没给他电压,只给VCC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m这个测试架我自己做的。。。电路我自己最清楚,VCCQ就是没给他电压,只给VCC ...

不是测试架,是烧录座,很多脚都是连通的

网友:
可能是IO对VCC有二极管。

网友B:
你不给电压,但有没有测试芯片引脚的电压呢,悬浮的引脚也许有感应电压或者内部供应呢?有的闪存异步时序时可以不要vccq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给电压,但有没有测试芯片引脚的电压呢,悬浮的引脚也许有感应电压或者内部供应呢?有的闪存异步时序时 ...

是的,就是想看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这是54系列某片子的输入输出保护电路,我猜你那个也应该是一样的原因

网友:
就像 有些 LCD 不提供 VDD 也能工作一样,
通过保护二极管 从IO 流向 了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