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可改电压的五号七号锂电池充电器,支持磷酸铁锂

楼主(2020-07-09):
以前买飞狮镍氢电池赠送的充电器,外观还算精致,支持 AAAAA 两种规格,可惜是两串的傻充,鸡肋。闲着没事把它改了,有立创赠送羊毛就是任性

一开始没想好改啥,只是打样做了个框架,没有元件,只把输入输出留出来了,指示灯不太好安排,就没理会。
后来薅了 XT2059 这个类似 4056 变种的芯片,支持充电截止电压自定义,拿它做了个小板,实现简单的多功能充电:3.64.24.35V 电压可调,充电电流可调。这样一来,手里 10440、14500 的各种锂电就都可以充了,如果有必要可以当做模块装在其他板子上。
线性充电,功率不大,板子随便画。
默认是磷酸铁锂电池 3.6V 的截止电压,可以焊接跳线改电压。
外壳空间有限,仔细安排的话可以用贴片开关实现电压的切换,多放一些贴片 LED 引出来在方便观察的地方显示工作状态也可以,不过懒得整了,就这样吧。

电路分享:
https://oshwhub.com/napier/xt2059-san-gong-neng-chong-dian-xiao-ban

网友:
不错不错,把文件分享上来啊

网友:
铁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到底是3.6v还是3.65v啊

网友:
牛掰了哈哈哈,我去搜一下芯片手册

网友A:
回帖留痕
这芯片不错,加个开关如何,选择截止电压是3.6或者4.2?

网友B:
元件也是立创买的?很便宜吗?我是买了点tp5000,这个8脚ic看起来可以啊

网友:
改得真好,学习了

网友C:
想知道那小板有没有薅多余的

网友:
建议在上外壳钻两孔,飞线把两指示灯弄到那里!

网友:
膜拜一下,做个拨动开关调节电压是不是更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也是立创买的?很便宜吗?我是买了点tp5000,这个8脚ic看起来可以啊

立创不算便宜,但是经常有优惠券,羊毛还是不少的,点赞而且质量明显比深水宝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帖留痕
这芯片不错,加个开关如何,选择截止电压是3.6或者4.2?

在外壳上开个漂亮的孔有点麻烦,所以没加开关,主要还是充铁锂。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那小板有没有薅多余的

有立创打样一次五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立创打样一次五个么

谢谢!
看到你分享的链接了

网友:
改得挺不错的,啥时候上传分享链接

网友:
这个芯片值得留个记号,我也去找找看看

网友D(2020-11-24):
楼主请教几个问题
1、我目前有几个使用5号电池的设备,一个是飞利浦剃须刀,一个是松下冲牙器,用1.5V干电池,动力十足,但是用1.2V镍氢就没啥动力。如果换铁锂电,我看你说满电是3.6V的电压,你觉得电压会不会太大?  另一个单颗铁锂容量大概有多少,一般镍氢单颗都在2000上下,因为如果频繁更换电池,冲牙器的电池仓是密封的,经常开电池仓比较麻烦。
2、铁锂本身带有保护芯片吗?因为用在冲牙器上,怕万一漏水短路。。
3、XT2059 这个芯片能否完美替换TP4056?手上有找了几个TP4056成熟的充电电路图,也在立创打板了,但我想把截至电压降低到4.1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几个问题
1、我目前有几个使用5号电池的设备,一个是飞利浦剃须刀,一个是松下冲牙器,用1.5V干电 ...

1,如果你的设备是电池串联,比方说两节五号串联 3V,换成一节铁锂+假电池是可以的,因为两节全新的碱性电池也能达到 3.6V。铁锂容量没有优势,同样五号电池,3.2V 800mAh 对比 1.2V 2000mAh,你可以参考一下。
2,没有芯片,不过铁锂相对安全,不会像锂离子电池那样易燃易爆。
3,我用未遇到问题,不过没有经过全方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