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KENWOOD KDC-1018车机拆解 从报废中救回来 修故障码/修背光/洗激光头

楼主(2020-07-09):
在网上无意看到一台建伍车机看外包装还有热缩膜以为是库存机就试试赌一把, 不过赌输了。不能怪卖家,卖家本来就当配件卖的
1。无尾线
2。不通电发现保险丝烧了
3。换保险丝只有5MA,动一下动作了,吐了一张碟出来,库存机别想了,还好不贵
4。无显示,开始修主板,有显示了,有声音了,无背光,又开始修背光
5。背光修好了,放入碟片显示E-99  查代码为机械故障  又开始修机芯
6。机芯修好了,放入碟片显示E-04 查代码为不读碟,又开始洗激光头
7。组装,完美读碟
过程复杂 慢慢看吧

收到快递了,激动

试机过程就不说了,直接跳到拆机

打油

主板与显示屏用线焊起来方便反复试机

电源模块 尾线端子 功放模块全是虚焊,重新补焊一次

改背光

改成蓝色LED 在前级供电加了470欧限流电阻

试机发现机芯故障显示E-99

开始拆机芯

又装回去试机 不读碟 我的个去,机芯拆下来,光头拆下来

泡 洗 吹一条龙服务

又装回去试机

完, 前后花了近6个小时,洗后秒读碟  有M的打赏点

网友A:
确实 思路清晰,技术到位,手到擒来

网友B:
这一条龙服务,真的有效果

网友C:
好奇那个白色的润滑脂叫什么
就是那种塑料齿轮用的润滑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 思路清晰,技术到位,手到擒来

从简单着手,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条龙服务,真的有效果

没洗之前怎么都读不出来,里面估计太多灰了

楼主:
过奖,折腾玩玩

网友D:
确实 思路清晰,技术到位,手到擒来:Strive::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 思路清晰,技术到位,手到擒来

谢谢,基本上修好也是吃灰

网友E:
不错。清洗激光头可以用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基本上修好也是吃灰

哈哈,只是为了修好后的满足感,用不用、什么时候用再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清洗激光头可以用超声波清洗机

没有那设备,用的洗洁精加自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只是为了修好后的满足感,用不用、什么时候用再议了

是的都是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 思路清晰,技术到位,手到擒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那个白色的润滑脂叫什么
就是那种塑料齿轮用的润滑脂吧?

上面写的是齿轮油

楼主:
手头上还有个SONY XR-C5100 有空也折腾下

网友G:
激光头居然可以这么洗,原来水真是可以洗万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激光头居然可以这么洗,原来水真是可以洗万物

只要洗了吹干就可以,不能有水

楼主:
很一般的机子,只是享受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