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B27A颗粒开卡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09):
有一片2259xt加镁光b27a的板子,开卡报错GPIO Check fail ,百度了下,说是电压和土狗,这个vccq电压1.2v,这个电压参数文件上能改么,或者谁有1.2v版本的说下版本号,我看咸鱼有么

网友A:
跟电压没关系,就是Toggle跳线问题,移除就好

另外,现在的颗粒支持1.8,也支持1.2(某些颗粒)

FLASH ID自动选择就对了

这个2259XT根本玩不起B27

网友:
我N18的美光大S也被整得头大了,认出来是inter的这两家id混得一批没精神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电压没关系,就是Toggle跳线问题,移除就好

另外,现在的颗粒支持1.8,也支持1.2(某些颗粒)

这个是英睿达bx500,240g,镁光颗粒,土狗上是空的,可能是别的问题吧

楼主:
刚才咸鱼居然看到,某部落的的站长居然在咸鱼卖59xt的软件,怪不得某部落这些软件会员都不能下载

网友:
B27玩不动...
玩不动...
不动...
动...

网友B(2020-08-18):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咸鱼居然看到,某部落的的站长居然在咸鱼卖59xt的软件,怪不得某部落这些软件会员都不能下载 ...

注册会员要花钱买邀请码还要身份证号,注册了会员软件还要花钱买,就这站长还藏着到咸鱼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搞不了,还在保修,出给别人了。但是这板子和58xt版本一模一样应该可以把主控和颗粒搬到其他的58xt板子上,这个板子换成58xt主控,58xt主控的这个板子别人开成过。如果继续研究这板子感觉费劲了,电压问题,改电压一般人也不会懂的。而且怕是别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了,还在保修,出给别人了。但是这板子和58xt版本一模一样应该可以把主控和颗粒搬到其他的58xt板子上 ...

我也是奇怪了,后来换了59xt主控也不行,仔细看了一下和58xt的bx500一模一样,换了颗粒也不行,和你说的一样,是板子的电压不一样,后来换成58xt,一直提示短接,这个板子确实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