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老师买的电池

楼主(2020-07-09):
交学费了,我去回公司路上去看下我家电维修的老师,退休在家了,应该有77了吧,他在玩太阳能,板不花钱,买了1组4836的铅酸,2并用的,他说买了点2600的还是2500的18650电池,想组2个6串的用,后来我带内阻表去测了内阻32左右,我帮忙点的,做了个13串的!15a保护极,然后9并10a放电只有17,想想哎!然后给做了个充电器充满!他就打了2次水,总计1小时,看电视5分钟就保护了!水泵350瓦的,电视功率很小!他说还没充过电,测量一串电压1伏左右,拿回家对这串充满放电试容量,17. 9。有自放电的电芯!但没点前拿到手电压到是近一致,然后测了下一组,5.74 ah,见鬼了啊!再循环还是这么多!然后所有13串都测了下

一次性锂离子电池?

拆散后,

有4节开路,5节内阻升高,这怎么玩?
然后拆开坏的一节,壳很薄,我点的点很大,直接电池接出孔了!

拆开一节无电的

安全阀顶开了

看电压,我呵呵了,这是什么个情况?电池自杀了?他说没充过电?那么就是我组好充满,然后没多久电池就顶开阀门了!哎不知说什么了啊!

上锺,一开始几下都没反应!短路有电的!然后用小头几下,一边喷火,一边转,像小时候玩的烟火,我是赶紧跑,没拍到

喷出来的,还在烧

电池体,烧红了

还红着,满电,内阻31的,容量算1.7ah吧!上次13毫欧的动力电池,在拆掉了头的情况下还爆炸了一下,可见这东西碰撞穿刺后多危险

网友:
牛逼
牛逼
牛逼
牛逼
牛逼

网友A:
确实危险,有次作死用锉刀挫了一节准备报废的,锉一大半怕了没敢继续干下去。还有一次给旧手机换电池,一激动把刚充满电的旧电池用塑料撬棒撬下来,应该是内部撬短路了整个冒烟,然后胆子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危险,有次作死用锉刀挫了一节准备报废的,锉一大半怕了没敢继续干下去。还有一次给旧手机换电池,一激 ...

干之前把电池放到2.7左右就没事了!放到0v电压的,怎么整都没事,电能很可怕,

网友:
挺好玩的,不是,挺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危险,有次作死用锉刀挫了一节准备报废的,锉一大半怕了没敢继续干下去。还有一次给旧手机换电池,一激 ...

同样的经历,第一次换手机电池,直接撬着了。

网友B:
锂电池能量没施放前就敢上锤子的人才就楼主了。

网友:
这么串电池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胆儿肥,这多钱买的这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胆儿肥,这多钱买的这么给力?

5块一节,现在测下来过半没用了,剩下的会不会循环一次后再过半,因为拉破一节正常的,有压力,循环后压力升就,就又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能量没施放前就敢上锤子的人才就楼主了。

2万多节18650玩过来了,不怕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之前把电池放到2.7左右就没事了!放到0v电压的,怎么整都没事,电能很可怕, ...

主要是带电的锂活性高,短路或者遇水就会起火。

网友:
墙都不扶就服你~

网友D:
应该有些断电阀动作,但是受到冲击力可能会复位回接通,然后正负极正巧碰到一起短路,或者内部极板受力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些断电阀动作,但是受到冲击力可能会复位回接通,然后正负极正巧碰到一起短路,或者内部极板受力短路 ...

冲击隔膜破了,正负破了,然后高温,从那个位置起连锁反应。

网友:
沃日炫酷。。。。。。我真的怕我仓库里面几百节18650一起炸了。

网友:
性能不一致 充电电压稍高就顶开安全阀  全新电池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
厉害,烧白热化了!

网友:
看照片烧的挺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