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爱华磁带机js379皮带规格

楼主(2020-07-09):
今天得一爱华卡带随身听js379,外接电源试机收音正常磁带转的特别慢,求皮带规格

网友:
好像是对折长115mm,0.7mm宽的皮带。
既然磁带可以转,你可以拆了量一量,放音慢就是皮带老化拉长了点,看是不是对折比115mm稍长点。

网友:
从没量过,都是拿长度相近的试,那个合适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