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磊视 ls-hwipcl8 网络摄像头

楼主(2020-07-09):
外观,说是防水,到手一看就是放屁。

底座就一发泡海绵塞里面

拿下去就一漏斗一样的大窟窿,真有点水畅通无阻的进入
注意两根天线的馈线,胶布那里粘了半截假馈线。

sd卡槽,白送一张所谓128g卡,买时就知道不是好货,别家这种球机也一百四五,这家白给个卡也这价,于是选这家。到手卡上印128g,放摄像头里也识别到128g,但是是固件做的假。
放电脑上直接32g,测试非扩容,速度还行读80-90,写20多,32g直接印128,然后固件做个假,简单粗暴。
按钮是复位

屁股

里面一个步进电机及减速 x轴旋转

喇叭孔

脑瓜拆开,又一电机,y轴旋转,  里面是个喇叭。

网线口和dc插孔

主板 天线变一根了,前面底座那根假天线国际惯例,明明150mwifi模块非弄俩天线忽悠,150m带宽足够10个这种摄像头用了,最高码率才100多k。
不弄俩天线就卖不动

flash

主控上粘了一块薄铝片,这么薄且小也不知能有什么用,cpu是君正t20,没听过,貌似北京一家公司出的。

性能参数

网变

8路达林顿,步进电机驱动。

wifi模块

补光灯铝基板

面罩

白光和红外两种补光,可以单独红外,也可以开启所谓的智能补光模式,就是晚上先红外补光,检测到有人就开启白光补光,有追脸功能,看到人跟着转。

led驱动管

光敏电阻

也是驱动管,无字8脚应该是恒流ic。

摄像头板

喇叭功放

dc-dc

电机正反转驱动,控制摄像头红外滤光片启停用。

sd卡槽和复位按键

cmos就不拆了,镜头拿下来会进灰。

就这些,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话说这玩意还是得买大牌的,海康大华这类,山寨的玩意靠不住,APP也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玩意还是得买大牌的,海康大华这类,山寨的玩意靠不住,APP也烂。 ...

对,杂牌的不知道什么时候app就挂了
我只用海康 大华 还有小米

网友B:
海康+水冷
值得拥有,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玩意还是得买大牌的,海康大华这类,山寨的玩意靠不住,APP也烂。 ...

嗯 都是公版的玩意儿,贴个牌就开卖,app是方案提供商研发的,功能到还行,n家寨厂共用,寨厂倒闭到不影响服务,除非方案提供商倒闭,不过这app有个蛋疼的地方,不能直接下载摄像头里的录像,只能播放时用手机去录脑残的玩意儿,想想也许是为了强制推广它的收费云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康+水冷
值得拥有,嘿嘿。。。

老哥来了,热烈欢迎~

网友C:
大婶,你放心,这个偶就不求倒贴200赠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都是公版的玩意儿,贴个牌就开卖,app是方案提供商研发的,功能到还行,n家寨厂共用,寨厂倒闭到不影 ...

云存储也是赚钱的方法,开通云存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按月或者年算。

话说球球买这个不会是为了看着电动车吧?

网友D:
磊科威视?看名字有点海康的味道

网友:
固件作假有点难顶。。估计是检验卡ID,特定的显示128G。但这样每张卡都得写一次程序。也可能是工厂把卡都写成了一样的ID
网线的那个1.27插口母头居然是蓝色,挺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康+水冷
值得拥有,嘿嘿。。。

安霸和联咏确实发热大,所以要热管理,凌阳和海思发热小些。楼主的拆解图不错,可惜的是没看到感光片尺寸。

网友E:
这个牌子头次听到

网友:
超出该会员当天被打赏总额

网友:
人家说防水也没问题,防雨没毛病。
如果看不惯的话,求包邮赠送,不用倒贴了,我帮你免费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你放心,这个偶就不求倒贴200赠送了

看来被嫌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存储也是赚钱的方法,开通云存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按月或者年算。

话说球球买这个不会是为了看 ...

感觉云存储没太大作用,一张卡足矣,给孩子奶奶买的,电动车有存车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磊科威视?看名字有点海康的味道

就俩字磊视,名字可以随便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牌子头次听到

嘿嘿起个名字就开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你放心,这个偶就不求倒贴200赠送了

如果是这样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