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 PFF37这个怎么看闪存型号 用哪个版本软件开卡

楼主(2020-07-09):
闪存PFF37

闪存PFF37

ID

ID

网友A:
不都显示是大s的l06了嘛?用q0405开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都显示是大s的l06了嘛?用q0405开就行了啊

我用Q0405自动闪存型号认不出来

网友:
这好像不是普通的H版的2246XT,G版的,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2246EN阉割掉缓存控制器的,似乎这个开卡软件不一样的,我没玩过,楼下继续。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板子,只能发现1024M开卡不成功,求助大侠技术支持

网友:
没必要了,46EN用L06B都不稳定的,更何况是46XT下TSOP封装的L0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