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1G增强版(mdz-09-aa) WINHEX 无法恢复

楼主(2020-07-09):
前些日志发现一老小米盒子1G增强版(mdz-09-aa)  卡在M界面上,参考http://bbs.mydigit.cn/simple/?t2365400.html
经多方查证怀疑EMMC损坏,
遂从TB采购EMMC 与EMMC编程手机数据恢复维修刷机解锁免拆库工具安国读卡安国AU4638  主控板,  制作了一个U盘板。
EMMC可以通过此主控板有效识别,测试小文件也可以正常写入。
只是在使用WINHEX时候却提示报错,无法写入,遂请教群里的大神,有何高见~~~在下不胜感激。

报错信息如下,无头绪中。。。

跑圈测试

网友A:
换EMMC后 winhex 恢复BL分区后线刷。
也可直接把EMMC清空分区 怼上 然后 线刷试一下。
此前高通的安卓手机 9008 直接线刷即可。
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EMMC后 winhex 恢复BL分区后线刷。
也可直接把EMMC清空分区 怼上 然后 线刷试一下。
此前高通的安卓手机  ...

大侠,手头只有原帖中的 WINHEX的整体备份,没有单独BL分区的备份,我想的是既然有整体备份,最好能全部恢复,直接焊接到主板上就行了。难道这条路不可行???

网友B:
小米杂货店无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杂货店无好货

六七年的东西  重在折腾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手头只有原帖中的 WINHEX的整体备份,没有单独BL分区的备份,我想的是既然有整体备份,最好能全部 ...

换EMMC试试呢,说不定是有坏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EMMC试试呢,说不定是有坏块了

的确时买了个旧的~~~ 以前不知道什么机顶盒上的~~~我先拆下来的~~~

网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手头只有原帖中的 WINHEX的整体备份,没有单独BL分区的备份,我想的是既然有整体备份,最好能全部 ...

你原始备份是不能开机的。
如果你的原始备份可以开机 WIN HEX直接搞一下 然后进系统双清 基本都可以正常识别,
现在问题是你原来的就是卡住的 也就是EMMC某个地方出现了坏块。
那么。。。换个EMMC 线刷试一下吧。

网友:
如果你现在已经将新的EMMC搞上了
那么就直接线刷一下 应该可以直接开机。

网友:
你原始备份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先线刷试试吧,如果能刷机成功并正常使用就不用管,如果没有IMEI或SN,或登陆不上小米账号,就还得需要原emmc的底层信息。

不行再联系我,我这有emmc编程器,可以帮你烧底层资料。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始备份是不能开机的。
如果你的原始备份可以开机 WIN HEX直接搞一下 然后进系统双清 基本都可以正常 ...

看原始的我参考的帖子 那个是可以winhex备份的文件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尴尬的是,使用WINHEX恢复的时候,报错~~~无法恢复,我跑圈测试了一下 跑圈没有问题。 不知道WINHEX 恢复要不要有什么不同的设置。?

网友D:
换个EMMC 线刷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EMMC 线刷试一下

空的EMMC里面什么都没有,这样也能线刷???

网友:
这个有救砖包吧
找个试试
这个挺好的盒子,小米出的最后一款带spdif数字音频输出的

网友:
子1G增强版(mdz-09-aa) WINHEX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