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思域优科豪马轮胎更换

楼主(2020-07-09):
近期,东风本田的内部材料标明,厂家会对思域进行内部召回,召回的原因是轮胎掉皮脱落,召回的范围为2016年4月7日至2018年4月15日期间生产的部分2016-2019款思域。并将原来轮胎质保期从3个月5000延长至3年60000公里。在此期间,只对轮胎出现问题并投诉的思域进行召回。

抱着试试的态度,去了4S店,结果很爽快就给填单了,然后等了一个月,轮胎来了。今天去安装。看到青香蕉,估计很涩。。。。。。。

很多来换轮胎的。。。。。。好像排队到我了。。。。。

丢,又没到。。。。。。

动了,估计到我了。。。。。。。

又停下来了。法克。。。。。。

这回应该到我了吧。

等了两个钟。。。。。。有点爆火了,我都是预约的几点,几点过来,还是等了两个钟,特么的还被人插队。。。。。。

这小哥也累坏了,一天做保养,换胎,没停。。。。。。

扒拉下来一只

搞旁边。

两只一起扒拉下来。

这是旧轮胎。

新轮胎两只。(只换前面两只轮子,后面的没掉皮,牙还可以。)

优科豪马

参数

扒拉,扒拉。

一堆的换下来的。。。。。。。

楼主:
继续折腾中。有些车主,换了四条胎。后胎也有掉皮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前轮。。。。。

开始拔胎。先压松。

卡卡

换对边卡卡

翻一面卡卡

上拔胎机

动作娴熟。据说最难扒拉的是宝马真空扁平防爆胎。。。。。

新胎喷蜡。

手艺还不错。

打气

换好一只。

第二只折腾

卡卡

娴熟的技术

这玩意,拔不好,会割花轮毂。

小哥辛苦了。

用心拔

喷蜡

喷的就是这个蜡。

一转眼,已经扒拉上了。

漂亮

做动平衡。

参数调整,加平衡块。

继续。

加平衡块

第一条

数据归零

第二条

每条胎,都有这个

数据

第二条继续

完成

安装

后轮旧的

前轮

准备下架子

快了

落地

完成

一个下午。。。。。。。

打着火。

用加力杆,扭矩扳手

每个螺丝不放过

用心。

这个质保卡,灭有给我。

小年轻的思域,加装的小三角窗装饰件。

还加了个尾巴。

折腾完,洗车就算了,已经下班了。
真心不推荐预约下午去,特别是临近下班,因为,技师们都工作了一天,都累了。服务,各方面,都没有早晨的那么阳光。
总的来说,东本还算是良心,其实我这两条胎,去年就有掉皮现象。差点自费给换了。

抱着试试的态度,去索赔,商家很快就给处理了,这个很淘宝,服务很棒,店家发货速度很快,轮胎无噪音,好评。。。。。。。
用过很多牌子轮胎了,胎噪小还是选择米其林,但是米其林太容易粉了,有一次高速一只扎了钉子,只开了几公里,就粉了,里面一块一块的掉。。。。。
然后就是邓禄普的也用过,特么的用了好多年,也忘记多少年了,轮胎鼓了个包,换了马奇斯轮胎,没几个月就把车卖了。
然后南港轮胎也用过,买的速度级别最高的,还可以,用了几年,淘宝买的。

最后就是个优科豪马。。。。。。掉皮,让我对原装胎失去信心,我问那个小妹,这个换了的质保多久,她笑了笑,说,换的还能保多久,那种鬼魅的笑容,让我。。。。。。流连忘返~~~~~~~~~~~

网友A:
我的16新轩逸原装优科豪马轮胎,到今天3万公里,还不至于掉皮这么严重的问题,其他问题这没有

网友B:
运气真好,轮胎都能保修,要知道这是易损件,开了3~4年差不多都要自己换了

网友C:
捡到宝,白用三年轮胎,石渣路,投诉

网友D:
新胎黄点对气嘴点,少打平衡块

网友E:
之前好像是锦湖,现在是油蛤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6新轩逸原装优科豪马轮胎,到今天3万公里,还不至于掉皮这么严重的问题,其他问题这没有 ...

思域掉皮前轮还是挺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气真好,轮胎都能保修,要知道这是易损件,开了3~4年差不多都要自己换了 ...

后轮一点事都没有。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捡到宝,白用三年轮胎,石渣路,投诉

普通铺装路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胎黄点对气嘴点,少打平衡块

不知道这个安装小哥做的如何。看着他调零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好像是锦湖,现在是油蛤蟆。

个人还是喜欢普利司通。

网友F:
你这个优科豪马轮胎是什么型号的?我去年刚在京东上买了四条

网友G:
会跑的磨损了免费换,不会跑的换了不划算但还是要换,还是会跑好…………

网友H:
优科豪马,YOKOHAMA,横滨,日本东京都市圈的重要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优科豪马轮胎是什么型号的?我去年刚在京东上买了四条

跟原厂一样的。具体你可以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跑的磨损了免费换,不会跑的换了不划算但还是要换,还是会跑好………… ...

论坛质保只有三个月,超过三个月基本厂家不管了。

看了很多奔驰扯皮轮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优科豪马,YOKOHAMA,横滨,日本东京都市圈的重要城市。

鬼子配套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好像是锦湖,现在是油蛤蟆。

油蛤蟆比金湖好,属于第一梯队的公司。

网友:
掉的还挺严重的,我的意志上开了5年块6W公里了也没掉皮,就是有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