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瞎折腾:把9E2H上SM3281开出来了

楼主(2020-07-09):
今天没啥事干,然后把9E2H干上了3281,然后开出来了,过程忘记拍照自行脑部,最后上一张跑分图并附上软件(因为文件太大论坛传不上来,所以就发网盘了)
要是哪位老哥有时间可以试试把9E2H上3280看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PBych6-00jkPitBSSH1iA 提取码: fecj

网友:
这写速度不咋地啊

网友:
用的黑片工具吧

网友:
大水比,你居然在这里,悄咪咪的来发帖

楼主:
正片工具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片工具  字数补丁

这速度也太坑了,我单贴8DDK,读/写260/65

网友:
多少钱一颗啊,我有个2246en的msata一直想焊4颗64g的

网友A:
需要短接SB4或SB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短接SB4或SB8吗?

需要短接SB4

网友(2022-05-22):
xexh颗粒一般是老特挑颗粒,速度慢很正常,不建议超频,

网友:
跑圈试试,我3281跑圈不过,903跑得过,固件不太稳

网友B(2023-01-06):
903单帖 读200 写85; 双贴 读220 写160。
但是: 双贴跑圈会掉固件, 掉了就活不过来那种,必须短接。 我正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03单帖 读200 写85; 双贴 读220 写160。
但是: 双贴跑圈会掉固件, 掉了就活不过来那种,必须短接。 我 ...

同样问题,十几颗,最后都贴46e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问题,十几颗,最后都贴46en了

感谢。 我今天贴了 2246xt, 发现速度和903基本一致, 但是好在跑圈不掉速,而且温度很低。 也还行 要是能够让903没问题,可就太棒了。

网友(2023-10-24):
用楼主的工具也开出来了,速度和楼主一样。  但是我这个单帖的板子,  SB8 SB4跳不跳都能开。 就是温度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