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开旧洗衣机,掉出来个塑料件不知道是哪里的,有认得吗?

楼主(2020-07-09):
这个白色的塑料件不知哪里的

网友A:
应该是你是水管的快接,不是内部的零件,你检查一下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是水管的快接,不是内部的零件,你检查一下水管

是的,有钢珠的那种快接

网友:
这个接头里面的,一个白色塑料环,有4个切口

网友:
万能的坛,我也觉得是快接上的。

网友:
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网友:
没用的,扔掉。

网友:
进水管接头里的,小水嘴定位用的,没啥用

网友:
管件接头上的,你多查查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