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佛山照明5W LED球泡,阻容降压电路的

楼主(2020-07-09):
外面店铺装修清理出来一堆灯泡,大部分是螺旋的节能灯看不上,其中有几个LED球泡,看到是FSL的就捡了,其中一个壳子裂了,那就拿它拆机。。。。吧

▲一共五个,其中一个玻璃壳破了,上面是铝外壳。

▲看参数是5W的,生产日期是2018年4月10日?

▲透过破烂的壳子可以看到9颗橙色灯柱,应该是暖光的。

▲敲掉玻璃壳,把灯板两颗螺丝拧下来,可以看到灯珠是3528,万用表点不亮,估计是2-3芯封装的。

▲可恶的灯板竟然不是铝基板

▲灯板接触的铝盘周围有散热孔,和外壳是嵌在一起的,感觉接触面积小了点。

▲看这驱动就知道是阻容的了,那个大大的红色CBB电容出卖了它

▲400V 0.82μ的降压电容,250V 10μ滤波电容,LED开路得boom了。。。。

把剩下的4个逐个上电点亮,果然是暖光的,其中一个不亮,拆开发现是CBB一端开焊,由于拆毁了铝外壳,但玻璃壳完好,把上面拆机的后半部分接上修复。

网友:
阻容降压的寿命有限。

网友A:
一般来说佛山照明LED球泡就是垃圾,和山寨产品一样的品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佛山照明LED球泡就是垃圾,和山寨产品一样的品质。

以前佛山照明的灯泡还是不错滴,现在所有的国产都在缩水。能用就可以了,能用多久那就看人品了。

网友:
玻璃球壳好像是白炽灯生产线做的,阻容分压灯具,可以放在厕所和厨房等不常用的地方,或者拿来应急备用。

网友B:
佛山的做工散热用料都没问题,但最离谱的是都2020了还一堆阻容的球泡产品,简直自甘堕落,上次拆了个3W的球泡,阻容方案白瞎这么好的做工了,灯珠质量也不差,就阻容恶心人

网友:
佛山早期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玻璃罩,以前不知道,装灯泡的时候没手拿直接往地上扔,结果碎了。。。。后来那个灯泡用到光衰了都还没坏,其他灯早烧了然后爆电容了

现在的佛照。。。。。惨不忍睹,垃圾塑料罩,透光性还极差。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案例~

网友:
这个品牌在本论坛臭名远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佛山的做工散热用料都没问题,但最离谱的是都2020了还一堆阻容的球泡产品,简直自甘堕落,上次拆了个3W的球 ...

现在恒流方案也越来越便宜了,山寨货基本都用恒流方案了,大品牌还用阻容就过分了。

网友(2020-09-05):
一分钱一分货市场定律,关键是还要自己识货,不然一分钱一分货都不行

网友:
看到没兴趣了,做工非一般的垃圾

网友(2020-12-23):
家里用这个5w led,还有频闪,都换了。但新买的3w就没有。

网友:
这是假的FSL吧?

楼主:
不是假的,真FSL就这鸟样,当然,这只是FSL的低端产品

网友(2021-07-06):
FSL的灯泡我2013年5月在JD买了12个,用到现在2021年了还一个都没坏,品质还是过硬的!

网友:
这牌子真不行,灯泡建议欧普,美的,雷士,三极

网友:
电源差了点,散热是大问题

网友(2021-09-23):
佛山照明的低端产品也就比山寨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2021-11-01):
准备买他家的超炫三代,这款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