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老货小天鹅电磁炉,有7瓦待机功率正常吗

楼主(2020-07-09):
无锡小天鹅华印电器有限公司生产,外壳没有生产时期,主板上印有2003,应该是03年后生产的。做工看着不错,毕竟是老货,是不是铜线圈不知道,成色还不错,能正常使用,就是这老货插电待机,风扇不转,也有7瓦待机功率,毕竟里面有一个变压器,问下大家这样是正常的吗?上面那个硅脂起什么作用?

网友:
有点高,看变压器的大小好像都没有7W,变压器是辅助电源,空载功耗不应该这么大。

网友:
应该正常的,我用了十八年的多丽电磁炉也是变压器的,待机也有6-7W.

网友:
这个功率计能显示功率因数吗?

真有7W的功耗,变压器应该很热了

网友:
变压器是比开关电源费电。。。应该正常

网友A:
我的尚朋堂里面也是变压器,待机功耗也是7W左右,所以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是功率计插座算法问题,电子开关的电器,最好都加一个定时器插座,调好需要用的时间段减少待机耗电。

楼主:
大家可以说说做工,用料。

网友:
没看到前面220v并联一个2uf抗干扰电容么?电容隔直通交,这里的功率不是有功功率,不计入电费的,上面一群人没一个说得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尚朋堂里面也是变压器,待机功耗也是7W左右,所以应该是正常的

这个是2uf电容导致的,不是有功功率

网友:
工频变压器空载都好几W功率,如果经常用最好改成开关电源式的,待机功耗1~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