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换皮电源

楼主(2020-07-10):
虽然是换皮,但是比昨天上午那个好的多。如果说用的话,还是二手电源耐用。
先拆第一个,卡扣固定,用螺丝刀撬开。

9V1A,两条硅胶线连接插头和板子。

拆开以后往里一看,感觉不太妙啊。莫非是二手翻新电源?卖家详情页还科普二手翻新电源怎么怎么不靠谱,结果他卖的也是一样的。这不就打脸了吗?

拿出来看看。用白胶把原来剪断的输出引线粘起来了,然后在背面又焊上的引线。就这样吧,插头到板子那一块做好绝缘,正常用没问题。

然后拆这个12V3A的。本来是准备给新路由3配的,先拆开看看。拿到手里沉甸甸的,两个都是8块,不是同一家店,这个卖家倒是没说二手翻新电源怎么怎么不好,也是怕打脸吧?

拆开,一大块散热片映入眼帘。用料应该不会差。

这个是输入输出都剪线了。依然是白胶固定。电容看了一遍没有发现有漏的,不过这个用料确实不差。

反面,依然是焊线到焊点上。

抠掉白胶,拆掉原来的线,把新线焊到旧线在的位置,收工!

网友:
翻新电源比那些山寨垃圾好太多了

网友:
为毛不买光锚电源,都是12V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
翻新的货差别还是很大啊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翻新电源的,一般只要商家别太黑,翻新的一般都是用料还不错的电源,价格也便宜

网友:
的确,这些二手电源(旧电源)确实有一定的市场。那些专门做翻新电源的作坊,大多数都是设立在广东省那边的(这些情况都是我猜测出来的,实际情况可能不准确)。
而且,我还绘制了一份旧电源回收、翻新出售的关系图,请看。(具体流程可能不太准确,因为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网友:
上图中像是山寨换了颗专用芯片,下图用料好,换了些电容和功率管,有些通常是高电压改成客户需求的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