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克TS2300D高频焊台简单拆解(应该是首拆))

楼主(2020-07-10):
先拆为敬

网友:
还是喜欢变压器的~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快克产品价格不低,Quick_TS2300D高频焊台不带电脑联机功能的近1K,带电脑联机功能的要1K3左右。
业余玩家一则玩不起,二则太伤本。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想的,照片全部是局部,看完也不知道是个啥情况

网友C:
根本看不到整体啊,到底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本看不到整体啊,到底你想表达什么

合格证和生产日期是完整的

网友D:
这个型号比较少见啊,楼主可以放耳旁听一听手柄有没有滋滋的电流声,尤其是维持恒温时候,感觉高频都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比较少见啊,楼主可以放耳旁听一听手柄有没有滋滋的电流声,尤其是维持恒温时候,感觉高频都有噪音 ...

有噪音,而且休眠和唤醒也不是很灵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噪音,而且休眠和唤醒也不是很灵敏

那手柄可能是震动开关的把,跟205手柄好像一样?前些日子刚买的303D,手柄休眠很灵敏,里面是有干簧管,烙铁架有磁铁,磁控的,缺点就是休眠温度不可调,200度

网友D:
又看了下你补的图片,快克这种四四方方的烙铁架里面是有磁铁的,应该也是磁控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看了下你补的图片,快克这种四四方方的烙铁架里面是有磁铁的,应该也是磁控的才对 ...

这个休眠是100度,把手柄拆开 看里面的电路设计好像是触摸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外加一个头0.94k

网友E(2021-06-14):
我的快克TS2200是变压器的。不过是铝线变压器,难道2300都是开关电源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快克TS2200是变压器的。不过是铝线变压器,难道2300都是开关电源吗,

快克也进军铝线了吗?好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快克也进军铝线了吗?好可怕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铝线,看着像,点我头像有图片,麻烦你看一下

网友(2021-07-24):
引用 网友B:
快克产品价格不低,Quick_TS2300D高频焊台不带电脑联机功能的近1K,带电脑联机功能的要1K3左右。
...

你好能推荐个店铺吗。想买这款,看了一下标价3000多。

网友G:
我是jbc245配合两把快克861,,之前是一把861加2008

网友(2021-08-26):
引用 网友G:
我是jbc245配合两把快克861,,之前是一把861加2008

快克ts2300不好用,超级难用

楼主(2022-06-22):
ts2300 两年已挂 48v电源板没输出 用的频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