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创eda拼版问题

楼主(2020-07-10):
两个不同电路拼到一起

就多出2条飞线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不用管他们吧,或者删除它们?

网友:
可能两个电路用了相同的名字

网友:
有可能是地网络,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用很细的线连起来或者直接铺铜

网友:
网络名相同了,软件认为是一个相连的线,改网络名就可以了,或者不用管
可以加一个  力创eda的官方群

网友A:
不用管它,忽略就行,正确的拼版是在同一个项目下建立多个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它,忽略就行,正确的拼版是在同一个项目下建立多个原理图

哈哈,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B(2021-11-27):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它,忽略就行,正确的拼版是在同一个项目下建立多个原理图

是v割收钱还是拼板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v割收钱还是拼板收钱?

V割收费,客服拼版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