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大功率充电宝(用sw3518s)

楼主(2020-07-10):
我想做一个大功率多输出(100瓦dc+2个100瓦pd)的积木拼接充电器充电宝,从ac-dc(2路100瓦输出),到dc-dc升降压到全协议pd双向快充段(输入是前面ac-dc或者外接dc或者pd电源,输出是dc+pd),到电池段(电池可以通过前面dc-dc和全协议段充放电)

哪位大神可以帮忙的联系我,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高效率的!就是比较懒!你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均衡!其他都是小事!我可以帮忙画PCB!三维外壳!电池我也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高效率的!就是比较懒!你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均衡!其他都是小事!我可以帮忙画PCB ...

问题我也不太懂懂,就是想做一个想要的,多来几个大神,大家一起做出来

1)ac-dc段,体积要小功率大,象苹果笔记本充电头一样,最好有1-2路输出,每路dc100瓦,输出电压9-30伏,可以供2台笔记本使用,给电池充电时可以选择100/200瓦充电
2)dc-dc升降压段和全协议双向pd快充段,连接ac-dc当充电器输出时功率200瓦,dc100瓦加上2路pd各100瓦中一路,或者2路pd共200瓦。连接电池输出时功率300瓦,可以同时输出dc100瓦,2路pd200瓦。此段可以通过ac-dc或者外接pd或者外接pd电压充电。
3)电池段,采用大电流电池组,并且可以通过并联相同电池组增加容量而不用改变线路,
4)各段都有外壳,相互采用卡入拆开方式随意组合

网友:
你可以弄个小的电池组带均衡,输出用模块接上,问题是太大我就有一个光电池就四斤多,,移不动

网友:
59的摩拜充电宝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