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8000元入手鼎阳SDS2074X Plus示波器 可破解到 500MHz,选件全开!

楼主(2020-07-10):
公司示波器要更新换代了,由于我经常逛EEVblog,最近看到鼎阳siglent的SDS2000X Plus  示波器热度还挺高的,而且他们还破解到了500MHz带宽,并且选件都给打开了。
在某猫搜了下,果断下单一台4通道70MHz的SDS2074X Plus, 拿回来用论坛里面贴的keygen链接,生成了破解升级密钥。把70MHz破解到了500MHz带宽!并且所有选件都打开了!
此操作节省了软妹币XXXXX元。
准备自己再入手一个SDS1104X-C 破解到200MHz,打开选件,美滋滋。

先说说破解方法:
EEVblog原贴链接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siglent-sds2000x-plus-coming/msg3040998/#msg3040998
破解密钥生成代码链接  https://repl.it/repls/PrettyAbleGuiltware#main.py
操作流程就是 把上面那个代码里面的SCOPEID 换成自己机器的产品ID。然后跑下这个程序,就会出现各选件升级对应的密钥。
然后在示波器里面选件那里输入对应的密钥就可以了。

再说说最后选择了鼎阳SDS2000X Plus的理由:
1)当然最主要的是可以破解到500M,并且选件全开;
2)10.1英寸触摸屏,不得不说,大屏加触摸用起来真香,触屏还可以配合区域触发,这个功能我真的爱了;
3)10-bit模式,由于经常需要测一些小信号,这款的10bit模式配合垂直和水平放大还是很好用的。我之前用过的示波器都只有水平放大功能,没有他们这个垂直放大功能;
4)标配了波特图功能,做电源环路稳定分析会用到,也可以偶尔用来扫个滤波器的幅频曲线什么的。 看了一下SDS2000X Plus 的波特图介绍,比国内其他厂家的更专业。
5)解码功能丰富,嵌入式必备
6)电源分析功能,再也不用手动去算了,解放了我的双手
还有其他很多功能,我还没用到。后面慢慢探索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不会是推销示波器的吧

网友A:
这个价还不如上普源,2通道信号源,还带逻辑分析,还能便宜1000,不香吗

楼主:
话不多说,上图。大家对这个采购还是很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还不如上普源,2通道信号源,还带逻辑分析,还能便宜1000,不香吗

如果你对比过几个厂家的,你就知道哪个香了。不过还是个人选择吧各有各的好。普源的MSO5074我也试用过,发热太严重了,简直烫手。买来需要升级软件才能有波特图,还做的相当鸡肋。虽然有2个信号源,但是都只到25M,鼎阳的能到50M。
固伟的也看了,没有触屏,还是算了。最喜欢的还是罗德与斯瓦茨的RTB2000,可惜太贵了还不能破解。
自己用只能买买便宜的,SDS1000X-C够用,最主要的是做环路分析的时候,搞个隔离信号源附件,不用买PICO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B:
我有一台普源DS1054z,升级到100M带宽,对我这种业余、个人用户完全够用,毕竟很少接触到20M以上的模拟信号
数字信号,我有一台梦源工作室的DSLogicPlus,4通道模式下400M采样,16通道100M采样,PC端程序开源,无论从操作便利性还是解码能力上都远超示波器。

这两个加一起,都不到楼主这台8000块示波器一半的价格

网友C:
70M卖到8000,还能破解升级,感觉本来就是按500M的价格来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普源DS1054z,升级到100M带宽,对我这种业余、个人用户完全够用,毕竟很少接触到20M以上的模拟信号 ...

 我买这个和买电脑一样,尽我所能,我要最好的。 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好了吧,我是确实需要这些功能,但其实大部分功能很多人都用不上。 1054Z 我知道的,感觉设计有点老了,鼎阳的SDS1000X-C应该新一点。主要是1054没有波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M卖到8000,还能破解升级,感觉本来就是按500M的价格来卖的吧.

500M的示波器都是好几万的了。只能说8000块买到这样的硬件,不能更划算了

网友D:
楼主公司采购的示波器就破解,反正花公司钱上个高端的就是了,幸好破解成功了,不然很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公司采购的示波器就破解,反正花公司钱上个高端的就是了,幸好破解成功了,不然很惨的。 ...

公司采购预算有限,这8000都是求了好久才买的。还好这个破解比较简单,不用改系统文件啥的。

网友(2020-09-04):
70m和350m版本硬件完全相同?

网友E:
破解了500M的,实测对比过没有?有没有真正达到500MHZ。个人用的,1000多的,你买了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破解了500M的,实测对比过没有?有没有真正达到500MHZ。个人用的,1000多的,你买了没有? ...

估计他难以实测,500M的源可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他难以实测,500M的源可不好找

DDR3很多啊,机顶盒就有。DDR3都是1333,1600,1866MHZ

网友G:
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按照你的资料进行了破解,但是就是带宽部分老是升级不了,这个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按照你的资料进行了破解,但是就是带宽部分老是升级不了,这个是怎么回事?谢谢! ...

你是sds2074xp嘛?我只看到eev上说100m版本可以升级,没看到70m可以的,这款在鼎阳官网是显示电商特供,不知道会不会有硬件区别,eev上已经证实了100m和500m没有硬件区别,你操作成功了嘛?我最近也在关注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