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墨水屏改wifi时钟?

楼主(2020-07-10):
各位老哥 能把这种墨水屏改成wifi对时时钟吗?我不会编程!✌(̿▀̿ ̿Ĺ̯̿̿▀̿ ̿)✌

楼主:
还有双色的!

网友:
之前看到论坛上有会员改过时钟

楼主:
哦 我看到了 高精度时钟肯定要显示秒了! 如果这个屏刷新慢就不适合了!

网友:
看到立创上有做板子的
原来是这个屏呀

网友:
墨水屏做时钟可省电了,一块电池能用两年。费电的主要时时钟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我看到了 高精度时钟肯定要显示秒了! 如果这个屏刷新慢就不适合了!

十秒刷新一次也行。或者不显示秒,只显示时分温度信息就好了。关键是这个屏估计玩不转

楼主:
我看刷新速度还可以啊! 要显示秒才好  这个就不考虑耗电和寿命了  直接接5V充电头供电

网友:
2.9寸  https://lceda.cn/duck/esp8266-weather-station-epaper

4.2寸  https://lceda.cn/duck/4-2-cun-mo-shui-ping-ri-li

网友A:
我写过一个,ESP32的

网友:
10块这个的是2.19寸的,双色比较小的

网友(2020-08-12):
支持局刷吗?
不支持局刷的,就别显示秒了。
墨水屏的刷屏方式实在是动静太大,每分钟刷一次都嫌多。

网友(2020-12-27):
墨水屏做的产品挺漂亮的。

网友B:
ESP32现成的水墨屏开发板,一分钟一刷,无线对时,只能七天400maH的就用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P32现成的水墨屏开发板,一分钟一刷,无线对时,只能七天400maH的就用光了 ...

无线只能定时对时,不能一直连着,太耗电了内部还是要利用MCU时钟或外接时钟比较好。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A:
我写过一个,ESP32的

赞一个,可否分享成果?wjnn@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