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4533如何增加对锂电池充电的电流?

楼主(2020-07-10):
sp4533最大对锂电池的充电电流是1A,如果要增加到2A或者更大的话只能更改电路换成sp4522b或者其他IC吗?有没有可以直接替换不要改电路或者改动比较少电路的IC呢?如果想要省成本的话2个sp4533并联的话不知道可不可行?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我一般都用两片tp4056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用两片tp4056并联

有电路图参考一下吗?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