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煤气警报器

楼主(2020-07-10):
天然气公司来家里例行检查,检测出灶端有漏气,这个警报器缺不警报,还说这个本身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拆了扔了

网友A:
报警要燃气泄漏达到一定的浓度,吹灭打火机对着报警器放气看是否报警就能大致确定。

网友:
传感器时间久了就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要燃气泄漏达到一定的浓度,吹灭打火机对着报警器放气看是否报警就能大致确定。

...

气敏头会中毒的。

网友:
估计是传感器到寿了,看传感器底下有插座,估计设计时候就考虑到了,直接拔下来换一个

网友B:
这种报警器害人不浅。本来报警器就不防爆,当有可燃气体泄露时,反而启动报警电路,相当于点火。

网友:
很久都看不到变压器款了,都是阻容结构很多,这个灵敏度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报警器害人不浅。本来报警器就不防爆,当有可燃气体泄露时,反而启动报警电路,相当于点火。 ...

插头连接一个机械开关装置,关闭气阀

网友:
这东西事关安全大事千万含糊不得,必须经常检测、随时更换,特别是探头属灵敏元件,绝不是可以用一辈子的!
本小区有户人家天然气泄漏,导致整个单元楼上楼下十多户窗户玻璃全部震碎,房屋结构受损。幸好属于房改福利房,由政府统一重新进行了安置,如果属于纯商品房估计麻烦就大了。先前小区住户并没有配装报警器,事故发生后很快为各家加装了带断气电磁阀的燃气报警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头连接一个机械开关装置,关闭气阀

插头连接的不是机械开关装置,是电磁阀,想想吧,不防爆的电路在动作时,会不会有火花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