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08年的金河田开关电源ATX-S300,不知道还有何用途?

楼主(2020-07-10):
拆解了一个2008年的金利电脑里配置的金河田开关电源,型号:传奇(2.31版) 劲霜ATX-S300(加强版),这里没有搞明白到底型号是传奇还是劲霜,都贴出来了。最大功率350W,不知道还有何用途?拆开简单的清理了一下灰尘,上几个拆解的图片。

型号、功率、输出、厂家一目了然。

商家贴的标签是2008年5月,有点年头了。

整体的图片,带着的一捆线很扎实。

清理灰尘后拍照

整体的内部图片。

细节图片

细节图片

金河田的LOGO

网友:
比山寨要好一些

网友A:
10多年前装机必备了,现在用途不大了,还是买海韵,振华大牌子好了

网友:
对我来说,电脑用不着的就用来给车机做电源,听音乐、收音机

网友:
现在新apu低功耗,正常使用!

网友:
金河田的东西一直都不咋的,比山寨稍微好一点而已

网友:
好像是劲霸,金河田的还说的过去。

网友:
做工和用料都不错,还可以在电脑上用好多年!

网友:
是“劲霸”吧?没听说有“劲霜”,有铁芯大线圈/进线双向滤波....算是不错的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装机必备了,现在用途不大了,还是买海韵,振华大牌子好了 ...

之前都是航嘉、长城、金河田、全汉这几个牌子电源,怎么近几年冒出来一堆什么海韵、海盗船这些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牌子

网友:
都说改可调电源,这个质量行否

网友:
最大350W实际额定就是250W的

网友:
以前机电套装里面很多这种电源 带集显平台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