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snowrose2000等高手请进,用胶水问题请教

楼主(2020-07-10):
请推荐下,能把金属漆面和布料粘在一起且牢固的胶水或胶带有哪些?请推荐,谢谢!!!

网友:
哥俩好之类的环氧树脂胶都可以,金属表面有一定粗糙度最好。

网友:
油脂胶挺牢固的,说明书说是不发硬,但黏结之后还是略微有些的。

网友:
金属有漆面的话就别指望有多牢固了,油漆根金属的粘合力不会很大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准备改变思路,不用胶水了,用3m双面胶加纸胶带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