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酸奶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0-07-10):
小熊牌的通电无任何反应,拆了

面板

ptc发热板

电源板,阻容降压

主板

一颗9013坏

翻垃圾堆找到一个

酸奶10分钟

纳豆14

米酒36

开始加热

网友A:
这个9013是起启动作用的吗!~不懂原因来问问

网友(2021-11-24):
引用 网友A:
这个9013是起启动作用的吗!~不懂原因来问问

控制板输出5v控制电压到9013基极,9013导通220V为PTC上电完成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