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移花接木修复液晶屏VGH电压低故障

楼主(2020-07-10):
图就不上了,就飞了几条线,也看不出什么来,直接说明下吧

14寸的笔记本屏,显示拖影,测量了下VHL,VCOM,VDD电压都正常,就是VGH电压低

升压芯片用的是MAX1543,测了下确定是芯片本身坏了,手头没有代用的

拆了一块坏笔记本的边板,测了下板上的VGH电压正常,供电和待修的板子一样是3.3V的,就用这个了

把原来VGH的线路划断,从拆的板子上直接飞线过来,再飞好供电和地,一共3条线

开机搞定,修复

PS:
屏边板的升压部分一共就4个电压,分别是VGH,VGL,VCOM,VDD,电压值一般分别是24V,-8V,8V,12V,可能有点误差,不过没关系,比如这个屏原来的VGH电压是27V,飞线的是24V,也能点亮,如果有屏显示有问题或者白屏之类的可以测下这几路电压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2021-02-05):
学习了,逻辑板的四个电压

网友(2021-09-19):
大侠,请问是飞哪3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