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做一个大功率300瓦多输出pd充电宝

楼主(2020-07-10):
想做一个大功率多输出的pd充电宝,那个大能可以帮忙,要求做成象积木一样可以拼接分段的样式。

1)ac-dc段,体积要小功率大,象苹果笔记本充电头一样,最好有1-2路输出,每路dc100瓦,输出电压9-30伏,可以供2台笔记本使用,给电池充电时可以选择100/200瓦充电
2)dc-dc升降压段和全协议双向pd快充段,连接ac-dc当充电器输出时功率200瓦,dc100瓦加上2路pd各100瓦中一路,或者2路pd共200瓦。连接电池输出时功率300瓦,可以同时输出dc100瓦,2路pd200瓦。此段可以通过ac-dc或者外接pd或者外接pd电压充电。
3)电池段,采用大电流电池组,并且可以通过并联相同电池组增加容量而不用改变线路,
4)各段都有外壳,相互采用卡入拆开方式随意组合

网友A:
300w的这可不便宜啊,而且到30v的pd协议芯片目前还没见过,最高就见过20v笔记本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w的这可不便宜啊,而且到30v的pd协议芯片目前还没见过,最高就见过20v笔记本用的 ...

9-30伏是最前端的ac-dc输出,不是pd输出,pd输出就是20v5a,300瓦是电池组通过全协议双向快充段输出,这个300瓦包括1路dc输出100瓦,2路pd(sw3518s)各100瓦一共300瓦

网友:
牛掰了,应该成本很高很高

网友:
估计整出来小一万了

网友:
做出来体积肯定不小,不方便携带
直接买现成的多好,带四个轱辘,还能载着你跑的那种

网友A:
车用,可以买2个15a的dc-dc的升压模块,笔记本用完全足够(8a模块测试过hp笔记本可用)。
pd的可以买模块(tb有卖,不过要电压22v以上才能输出20v),也可以自己用3518s做(也需要22v以上才能输出20v,华为笔记本测试过)
电池端,不建议用低压大电流,升压效率 压差越大效率越低
外壳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用,可以买2个15a的dc-dc的升压模块,笔记本用完全足够(8a模块测试过hp笔记本可用)。
pd的可以买模块( ...

能不能加微信请教一下:18698624158

网友:
24v电池组加一路升降压模块两路3518s模块
dc-dc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