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天籁薄款DA屏加运放板

楼主(2020-07-10):
对原车机音质不满意,就加了块运放板,4个lme49720ha,效果不错

网友A:
糟蹋了
怎么也弄个好点儿的dac再加顶级运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糟蹋了
怎么也弄个好点儿的dac再加顶级运放呀

这样就够用了~嘿哈

网友B(2020-09-12):
不知道你那么改的意义还在,不如我这样,11块的成本
直接上BBE,XR1075的拆机板子,宽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就够用了~嘿哈

dcdc,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那么改的意义还在,不如我这样,11块的成本
直接上BBE,XR1075的拆机板子,宽电压 ...

这是电视机上拆机的,高低音提升明显,我也买了2块

网友(2021-04-03):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那么改的意义还在,不如我这样,11块的成本
直接上BBE,XR1075的拆机板子,宽电压 ...

在哪儿买的?车机磨机可以用么?